双11买精灵炸机的进来冒泡下

楼主(2014-12-06):
我的机器售后检测两天了,就收到机器的时候打了个电话来说电池严重短路,至今无回音
双11买的蛋蛋机,双电套装,另外加购电池一块,全部为2.0版本。
炸鸡前第一块电池77%报警,电量显示为红色,整个屏幕边框显示为红色
速度降落,换新满电上去,空中提示电池通讯异常,又开始电量报警
GPS模式下回来,半空中不受控制掉下来,摔进路边臭水沟,整个机器全部进水

之前有过一次降落时不受控制,砸下来砸到地面后又自动飞了起来的情况,当时地面是泥,下了点雨地面不硬没什么损失

最近看炸鸡的案例越来越多

都是空中不受控制直接掉下来的
电池检测故障的也有很多起
都是原装机器原装电池

不得不问了,清仓的都是缺陷产品么?
还有双11买电池买到不同版本的,有的能升级,有的不能升级。

买个手机几百块都还有维权的权利,难道花几千买个飞行器(姑且这么说吧)出了问题就全是自己操作问题,电磁环境干扰问题?

厂家对这批次的货就没个说法了?

初步怀疑两个原因造成这些事故:
1.电池检测探针故障,既然你检测通过才能安全飞行,检测连接点就不能用其他接触方式么?一个接触不良就挂掉?
2.接收板批次问题。当初售后还很得意的说市面上做5.8控的就他们,很NB的。既然你要做,麻烦你做好行么?接收板故障表现为空中突然失控,有时能及时恢复,有时直接掉下来

不要说干扰,你说2.4的控干扰我相信,5.8的控在荒郊野外你给我找点干扰源出来?每次起飞都是检测了又检测,FPV手机飞行模式,其他手机飞行模式,起飞前必定校准指南针,卫星不够绝不起飞,搞了半天几千的东西不如买个玩具四轴,玩具有刷飞500米高稳稳当当的没问题。主板烧了个MOS管发回厂家,二话不说直接发块新的回来,还打电话询问是否丢失其他小配件,可以一起送我发回来,大疆迟早要被产品品质和售后拉后腿的。

本贴不在声讨厂家,旨在提醒厂家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要注重产品质量和售后维护品质。

来吧,有过空中电池问题,失控问题掉下来砸了的都来冒个泡吧

网友:
严重同情楼主。

网友:
擦的~手机卡成这副样子,连发3次失败,结果~~~

网友:
小厂家求生存拉顾客做售后,大牌子大家都懂的,玩大牌子的要底子厚

网友:
路过,同情,我烧不起,只玩低端的,林子大了,小鸟起不了什么风浪,关键是没法律介入保护消费者!

网友:
1111购买的或许真是返修机!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我也同样受到了一台有问题的机子,要不是价格优惠还不知怎么闹了的?!要不是这里有病就是那边有问题,大疆啊,寄来寄去成本高了点吧?!

网友:
掉下来过一次,不过是操作不当撞电线杆子上了,不过我对大疆印象还是不错的,最起码经摔不散架

网友:
应该 都是这个(智障电池)惹的祸!!

网友:
同情楼主. 我的精灵2v也是双11秒的. 目前飞行还是比较稳定. 不过听你说的这情况. 还真有点不敢飞高飞远。

网友:
我的也是双11买的,昨天在空中发疯似的往后退,直接撞楼上掉下来了。从十层左右掉下来的。

网友:
双11买的蛋蛋一台至今穿过云跑过长途,毫无任何问题。

网友A:
前天刚同情过楼主... 现在轮到我悲剧了.  昨天在坡度地面起飞. 刚解锁, 就直接自己加油门翻跟头了. 卸掉浆, 之后再启动, 有时候可以启动, 有时候启动不了, 红灯3闪,提示传感器误差大. 手机可以正常连接精灵2v.  明明静止的, 显示速度8米/s 10米/s  40米/s  . 判断是传感器故障. 连接电脑. imu基础校准的按钮是灰色的. 按照提示只能进行高级校准. 但是始终没法校准过来. 进度条差不多每次都是停在95%的位置不动. 郁闷至极!  早上咨询400. 让返厂... 我去啊!!!dji 是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天刚同情过楼主... 现在轮到我悲剧了.  昨天在坡度地面起飞. 刚解锁, 就直接自己加油门翻跟头了. 卸掉浆, ...

没有先开遥控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先开遥控么?

都是先开遥控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刚同情过楼主... 现在轮到我悲剧了.  昨天在坡度地面起飞. 刚解锁, 就直接自己加油门翻跟头了. 卸掉浆, ...

红灯闪三下,你s1开关来回几次校对指南针就好了

网友B:
我的也是正常飞行时,左后电机停转,斜着往下撞去。当时遥控失控拉升,反打,全部无效。相机摔出,电池摔出,机身下部摔破,上部摔变形,不过还可以正常飞行,就是相机里的芯片摔掉了!能连接wifi,但进软件显示无法连接vision。联系大疆说芯片摔掉只能换整个相机,要3000多,比我买新的整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正常飞行时,左后电机停转,斜着往下撞去。当时遥控失控拉升,反打,全部无效。相机摔出,电池摔出 ...

冬天飞要多注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冬天飞要多注意啊

我都是中午飞的,我们这里温度16度,风也很小

网友:
严重关注此贴,楼主继续更新结果

楼主:
已经付款修了,说是电池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
同情楼主,顶针是个问题。

网友:
求圈里大师出一个精灵2改造的方案造福模友~ 这样说不违规吧!!!

网友C:
补充 一下电池改造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补充 一下电池改造方案~

改造电池 有完整方案的 把探针和电池保护板全部内置、焊死,就可以用普通T插电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造电池 有完整方案的 把探针和电池保护板全部内置、焊死,就可以用普通T插电池了

大疆最新电池固件已经把这条路堵死啦,他在电池的单片机里加了一道检测充电,如果第一块电池用完了,没有经过充电,之后电池又自己满电了(你自己换的非智能电池),这时电池的固件会切断输出,逼死大家用正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疆最新电池固件已经把这条路堵死啦,他在电池的单片机里加了一道检测充电,如果第一块电池用完了,没有 ...

够狠

网友:
已经炸鸡多次,不过都是因为撞树或者电杆

网友:
精灵一电池无压力

网友:
最近有对P2有兴趣,看到了sb-dji那个网站上好多炸鸡贴。

大家都说飞手不同,炸鸡的方式相同。

但是看了这么多炸鸡视频,我发现有70%的人炸鸡是因为带病作业的。

其实害了自己的还是侥幸心理。有人说调试的时候全黄灯,就出去飞飞试,飞丢了。

LZ第一个飞行出现报警,不去找客服咨询,一定要飞丢了才上来说东西不好吗?也许返厂家检测维修才是应该做的。

我不是替DJI说话,只是作为8年的魔友见了太多炸鸡,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航模带病作业,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