屌丝450直升机FPV终极改装法

楼主(2014-12-06):
本人出了名的屌丝级别玩机,很多设备都捡最便宜的,基本所有配件都是在论坛上收二手的,一台两年前收入的二手450PRO,从炸鸡维修升级到现在已经将近300-350左右次的起落了,可以说物超所值了,现在又增加了屌丝云台和屌丝摄像头,5.8G图传一套,遗憾是没有采集卡,不能记录飞行,目前在筹钱换三叶草和平板天线增程,目前这个云台和图传的机身布局和布线是我最满意的,机身重量估计是在3斤左右,飞起来机身开始有些摇晃,但加大油门候就平稳多了,我选择单独用电,之前有用过降压器,但出现舵机抖舵干扰现象,我的450牛逼之处还有个就是防水,他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我估计应该炸机也有200多次,但舵机电机陀螺仪电调一直在用没换过

] 450防水测试,舵机  接收  陀螺仪  电调  我全部都用防水胶涂满了

网友A:
直升机飞fpv左右前后平衡能好控制吗,我担心控制不好会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飞fpv左右前后平衡能好控制吗,我担心控制不好会坠机

刚刚开始 是有些不太习惯 出现头晕现象,过一伙就好了,只要你的450没有太大的虚位,像我这样安装摄像头在侧面即使没有防震垫,也不会抖动。  其实它飞行时并没有出现左右晃动打飘现象

网友B:
直升机震动大啊,拍摄画面太美不敢看

网友:
三轴玩FPV有点危险啊,不能自动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震动大啊,拍摄画面太美不敢看

错了,一点也没震动,很稳的

网友:
我觉得玩直升机的玩FPV应该没有问题吧...    看屏幕飞那就一直是对尾飞行啊....

网友:
不错,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C:
不错!就是摄像头视角被遮挡得多了点吧???放下面试试?

网友:
直升机玩FPV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就是摄像头视角被遮挡得多了点吧???放下面试试?

没有遮挡的,头罩就露出一点点,好对准用的

楼主:
我的下一步是打算 把这个150元的450直机弄到穿云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遮挡的,头罩就露出一点点,好对准用的

能录像么

楼主:
我也是FPV 新手的,目前是不可以录像,听说用采集卡可以录,但不清晰,

网友:
厉害厉害!超视距玩直机啊,没有飞控玩起来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FPV 新手的,目前是不可以录像,听说用采集卡可以录,但不清晰,

期待看到你的飞行视频 直升机FPV还真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下一步是打算 把这个150元的450直机弄到穿云为止

穿云应该很难,留空时间就几分钟吧,太暴力往上拉时间更短,怕且你电机、电调发热也很严重,要装FPV用500级以上的应该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下一步是打算 把这个150元的450直机弄到穿云为止

好严重的梦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开始 是有些不太习惯 出现头晕现象,过一伙就好了,只要你的450没有太大的虚位,像我这样安装摄像头 ...

你的直升机安装飞控了吗,我也有一450直升机现在只会四面悬停,我也想加上摄像头图传,我没有飞控就没敢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直升机安装飞控了吗,我也有一450直升机现在只会四面悬停,我也想加上摄像头图传,我没有飞控就没敢 ...

用apm,我的450已经被我装上apm飞控了,正在爽玩直机fpv,不过炸了,想学武直一样低空穿越,结果尾巴勾住了草,被扯到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D:
450动力不怎么够,我下一步打算换成6s动力,480桨和尾管

网友:
飞了 没有

网友E:
楼主包是什么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apm,我的450已经被我装上apm飞控了,正在爽玩直机fpv,不过炸了,想学武直一样低空穿越,结果尾巴勾住 ...

我的固定翼以前被小树苗勾了个倒栽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下一步是打算 把这个150元的450直机弄到穿云为止

这个450是150元?怎么可能呢?具体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包是什么包啊

我自己在淘宝深处乱找找到的,450是用军 yong三角架雷达包,冲浪者是朋友的,也是在淘宝买的 100多块

楼主:
摸友这辆装备齐全啊,我没这么资金投入搞GPS了,我的没用飞控 就一个K8陀螺仪,我觉得已经够稳了,缺点就是距离不够远,我还是原装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动力不怎么够,我下一步打算换成6s动力,480桨和尾管

目前我的是 格式6S1400毫安,不3D倒飞,基本15分钟没问题  全油门估计10分钟,我也打算换480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450是150元?怎么可能呢?具体说说看。

这套450是当然在一个朋友手上买的,空机就150元卖我,我自己安装上去的都是便宜电子设备,他现在看到我把它弄得那么厉害,他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曾经被他当做垃圾一样的450会飞那么高速度那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摸友这辆装备齐全啊,我没这么资金投入搞GPS了,我的没用飞控 就一个K8陀螺仪,我觉得已经够稳了,缺点就 ...

直机fpv的话,控不需要增程,本来直机就只能飞个十分钟不到。不过没有飞控的话会很蛋疼,不会自动回中,没有osd数据(说白了就是地平线)给你参考,飞高了容易漂,不易被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的是 格式6S1400毫安,不3D倒飞,基本15分钟没问题  全油门估计10分钟,我也打算换480的桨,

用的什么电机?电机齿数多少T?我这个因为装备比较多,所以比较沉,满装备的话是1.5公斤,现在悬停是接近三分之二油门,想把它改造成480,求推荐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电机?电机齿数多少T?我这个因为装备比较多,所以比较沉,满装备的话是1.5公斤,现在悬停是接近 ...

我觉得 得换花牌电机吧,6S格式电池,12T斜齿  尽量不要改皮传 因为比较耗电,看起来确实你的累赘很多啊

网友G:
no zuo no die 啊  楼主这么浇 不怕飞机生锈么? 螺丝飞行短了 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no zuo no die 啊  楼主这么浇 不怕飞机生锈么? 螺丝飞行短了 就不好了

做防水测试的   电子设备都涂有防水胶,  螺丝部分也有喷防锈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