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级别的有啥耐操进口品牌的推荐 谢谢

楼主(2014-12-06):
最近想弄个600的机架 进口品牌哪个耐操点?不玩暴力的 求大仙们推荐下 谢谢

网友:
建议考虑570 630

网友A:
话说直机都不耐摔,如果楼主偏好3c那就jr3d那就logo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直机都不耐摔,如果楼主偏好3c那就jr3d那就logo什么的

话说也是我要求提得不好 应该说想要做工细腻 炸鸡后维修购买配件不麻烦的 这样的进口品牌 哈哈

网友B:
进口就没有不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就没有不麻烦的~

那相对来说呢? 呵呵 都一个德行?

网友:
logo好点吧

网友:
如果要做工细腻就别LOGO了,LOGO的粗糙做工出了名的,LOGO是以优良的3D性能著称的。
要说做工细腻还得是JR。
要说配件方便。。。。。。呃。。。。。。还是买国机吧。

楼主:
这个品牌 天C的吧。。。公司好像在成都。。。

网友:
LOGO600SX,不二之选

网友:
洋货,LOGO算是比较好的,我手头一台SAB570一台LOGO600,LOGO的优点是升级比较方便,500到700级别很多件是通用的。
做功问题主要是塑料件毛刺多。600以上建议用碳纤与CNC升级件。这样下开要花点钱,但带来的精度和兼容性不错,碳纤机架,CNC大小桨夹,配套不错的动力套装,基本上可以上550 到700的大桨小桨,只要换皮带和尾管尾拉杆就行了,百多块钱。
相对来说SAB炸机成本就高很多,虽说大机少炸,但飞起来总是有心里压力,至少我是这样,飞LOGO感觉要以放开很多。

网友C:
进口机基本没有不麻烦的,LOGO, JR这种国内有代理的相对好一点。美系的Synergy和Rave最好不要买,配件供应不好解决。
做工细腻,和配件方便两个条件基本没有可能,只能选一样。JR这种机器炸了,可以修死人,状态不容易恢复。
如果常炸的话,还是买国货比较靠谱

网友:
既然你想入600就还是用来练习的,直接亚拓600L吧,SAB、LOGO、JR之类的等技术到位了,买一架700,一步到位,中间的机型就是折腾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口机基本没有不麻烦的,LOGO, JR这种国内有代理的相对好一点。美系的Synergy和Rave最好不要买,配件供应 ...

我手头有rave450 感觉挺精致的 看来只能二选一了 如果要买进口货估计ebay里有备件拍了尽早买点备着 哈哈

网友:
550L也可以了,一块电池,以后升级700后电池通用

网友:
必须logo600SX 不二选择

网友D:
找这个级别的机器,logo也是不错的,要飞的久又不出问题的,SAB Goblin570我最近很爱玩,现在做工也不错。飞行视频分享给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这个级别的机器,logo也是不错的,要飞的久又不出问题的,SAB Goblin570我最近很爱玩,现在做工也不错。 ...

太Y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