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NAZA V2炸机的原因,想学习尽量避免

楼主(2014-12-06):
求大家分享炸机经验,求指教

网友:
干扰,震动,抽风

网友A:
GPS干扰、指南针干扰,人为操作因素,电池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干扰、指南针干扰,人为操作因素,电池因素。。。。。。。。。。。。。。

谢谢!前两个没法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两个没法避免

换场地啊

楼主:
如果此处需要航拍,就没法换了

网友:
找出干扰源,尽量去屏蔽它

网友B:
。。。。汗,地勤工作也细致。。。多少炸鸡都是地勤不够出的事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地勤工作也细致。。。多少炸鸡都是地勤不够出的事儿啊

求赐教

网友B:
起飞前检查:电池,电机,调参,指南针校准
起飞:悬停,试飞,确认无异常后才开始执行飞行任务
起飞后保养:擦拭机身,电池撞针用棉签加酒精擦拭(长时间不飞或者飞了几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前检查:电池,电机,调参,指南针校准
起飞:悬停,试飞,确认无异常后才开始执行飞行任务
起飞 ...

感谢指教!

网友:
表要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