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HL混合体豹2A6(双稳安装完毕)

楼主(2014-12-06):
在这里由衷感谢下“啊楠”谢谢提供的田宫路轮胶圈!这次改装主要是提升坦克的机动性能。加强车体,不过不想过多加重车辆重量。所以尽量减少金属部件。
一、是对底盘的改造及动力的改造。
1、选用双燕的二代双流波箱,加固内衬。
2、选用姚灿二代扭杆套装
3、拖带轮是没钱老兄为地王做的那套。(以上三样群里都有详细的改造我就不介绍了)
4、在这里我主要介绍下,对摇臂的改造,摇臂我用的是,换下来田宫那套所料摇臂,说实在的田宫的用料确实很不错,路轮也是田宫的。这样车体重量不会增加很多!
首先在顶部打空

中级穿6号码的铜棒。固定

整套完成!

底盘改造完工!

楼主:
二、炮台改造选择把声组移到炮台里面,好处就是拆装方便。声组选择灿总的TK16,很不错。次声组体积很适合放在炮台里面,还有它是遥控器控制声量,这样减少了声量开关。声组还支持BB弹伸缩炮以及车尾自动抬炮。

铝片做的支架安装在BB弹波箱侧面。

下面是车尾自动抬炮改造!

楼主:
第一次上视频,拍的不好大家多担待。现在基本改完,灿总就差你那维稳了!!!!!

换装田宫高扭矩电机!下面还有测试视频!

网友A:
不错,炮塔开合没有学田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炮塔开合没有学田宫?

没有太麻烦,加长下原来的固定柱,这样简单易于操作!

网友B:
好手艺,那套台钻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或者关键词

网友:
楼主改的很工整 不输田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那套台钻哪里买的,能给个链接吗,或者关键词

台钻的工作平台是找人定做的。

网友C:
漂亮,手工真工整,内部图多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手工真工整,内部图多发些

内部也就这些了。尽量做到简单规整!

网友D:
請問這樣上蓋怎麼鎖 可以固定嗎

网友E:
衷心劝告楼主,千万不要拿出去野跑,你手里的扭杆会断裂的,这个版本的扭杆连接处是焊锡焊接,一定会裂开,尽快换成新版扭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樣上蓋怎麼鎖 可以固定嗎

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衷心劝告楼主,千万不要拿出去野跑,你手里的扭杆会断裂的,这个版本的扭杆连接处是焊锡焊接,一定会裂开, ...

这个是一代扭杆,我现在已经换装二代的了。因为换的时候没拍照,所以用的还是一代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一代扭杆,我现在已经换装二代的了。因为换的时候没拍照,所以用的还是一代照片!

大好!

网友:
楼主好手工 ,收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上视频,拍的不好大家多担待。现在基本改完,灿总就差你那维稳了!!!!!

逆光拍摄是摄影一大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逆光拍摄是摄影一大忌..................

谢谢指导!下次争取拍的好些!

楼主:
三楼更新了高扭力旋转电机,效果很不错!

楼主(2015-01-15):
灿总的双稳到了,安装完毕。等有空发视频!

网友:
排布好工整!

网友:
只有垂稳吧

网友:
顶下,等看视频~ 改装也是用心了,还有宝宝很可爱啊

网友:
我来支持你了!赶紧上视频

楼主:
是双稳!垂稳+衡稳!

网友:
你好楼主,我的豹2也是用的飞燕双流和Tk16声组现在车体部分已搞好,也准备象你一样把电池和声组放炮塔里,请教下电滑环用的是哪一种型号啊?还有就是就是电机的四根线整样接电滑环啊(我有一个18路滑环,线好细的不知道能否承受3s电池电流)能讲讲你具体的接线方式吗,谢谢啦!

楼主:
有两种方案,一个就是买田宫豹2A6的定制版电滑环,这个就是价格贵,因为是仅此一家。或者是买个24路的滑环,三条细线合成一条线这样用可以解决,反正我是这样做的,用到现在还没问题。

网友G(2015-03-13):
引用 楼主:
是双稳!垂稳+衡稳!

楼主:双稳用下来如何?灿总说好像还有些问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双稳用下来如何?灿总说好像还有些问题没解决。

还是有些不稳定,操控不是很方便。

网友:
灿总说双稳有问题呀

网友(2019-01-16):
我也准备弄个合体

网友:
俯仰舵机用9g可以不?56g的太巨大

网友:
你马达没有改,水平稳定如何实现的?仅靠混控设置差速转向吗?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