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韩国手电钻,目测无烧毁无短路,就是发热厉害

楼主(2014-12-06):
转动无力,转速很慢,几秒钟就热得冒烟了,拆开定子和转子都没发现短路烧毁的地方,万用表测试转子相邻两处点电阻3.6-4欧姆左右,都是这样比较均匀,定子两线圈串联电阻23欧姆,其他未发现异常情况,这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A:
从现象上看,应该是典型的匝间短路。
重绕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现象上看,应该是典型的匝间短路。
重绕线圈了

可是铜线都挺好,万用表测量转子应该没问题,定子24欧姆左右,不知道正常定子电阻多少?

楼主:
刚又测了一下,两定子绕组没问题,都是11.4欧姆,看来定子也没问题,谁知道怎么回事啊,开关不是调速的

网友:
这些小东西,淘宝的烂货都比他好用,何必买个二手棒子货,闹心

楼主:
转子打磨后挺干净

楼主:
还奇怪了,哪都没问题,就是发热,无力,转速慢

网友:
可能是轴承位不到位,导致摩擦力大吧

楼主:
碳刷和轴承都检查了,都没问题

网友:
看看电源线有没有烧掉,不通电时手拧看看阻力大不大,测测有没有短路

楼主:
转动顺畅,无短路,无断路,万用表检测两个定子绕组阻值相同,都市12欧姆左右,转子各个相邻的电极片之间阻值差别也不大,阻值都在3-5欧姆之间。轴承加入了润滑油,转动圆滑,开关、绕组都检查了,转子电极缝隙也清理过,无济于事,能想到的都做了,还是故障依旧。
有时间准备拆掉绕组重新绕

网友:
我不会电的东西,不过给楼主提个醒会不会跟电压有关系

网友:
沙发说的对、转子线圈匝间短路了

网友:
转子的相邻换向器间的电阻是基本相等的,用万用表测量铜换向器,阻值明显小的就是发生短路的部位。

网友:
线圈内部绝缘层碳化,漏电了,原因可能是干的太狠了,或者是使用时候长了,换线圈吧。

网友:
小电转转子线圈废了!

网友:
查搭铁电阻

网友:
打磨之前应该观察转子铜头片是否颜色一致,运转火花大否,如果颜色一致火花不大说明转子没事,属于定子线圈问题,重新下线冲绕即可,漆包线也就两块钱。它使用电阻法无法判断出来。

网友:
如有条件的话,可测一下工作电流,确认是否有短路现象存在。

网友B(2019-02-23):
电转转子坏了楼主测量的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