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级板机姿态问题,有人能帮我吗

楼主(2014-12-06):
我是50级板机3D,
现在低速抬头,
高速向下窜,
倒飞的时候自己往上窜,
什么情况,
有人知道吗?
现在中心在主梁后面2CM的地方,油箱在机头

网友:
检查一下拉力线

网友A:
从你描述的情况判断,应该是电机的拉力线向下过大,当大油门时电机拉力大,机头往下,收油门时机头又往上,当你倒飞时一般都会油门比较大,所以又会往上飞,把电机的下拉角调整小一点就会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描述的情况判断,应该是电机的拉力线向下过大,当大油门时电机拉力大,机头往下,收油门时机头又往 ...

拉力线都是0度,现在觉得应该是重心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力线都是0度,现在觉得应该是重心问题

肯定不是重心的问题。如果是重心不对,头重的话不管高速、低速还是倒飞头都是要向下的,头轻的情形则相反。飞机的重心只要正确了,不管高速还是低速它都是处于平飞的姿态。假如你的3D机头轻了低速抬头,高速向下窜,是不是高速时你的机的重心会自动前移?不可能吧

楼主:
chencydt 鍙戣〃浜

网友B(2015-01-15):
是重心在鸡鸡高低方向和拉力线不重合,或者说重量分布偏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重心在鸡鸡高低方向和拉力线不重合,或者说重量分布偏下了

问题解决,重心问题,电池扔到了机头,好了

网友:
解决就好,祝爽飞

网友(2015-12-02):
我都炸了6架高翔板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