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天地飞的接收机对码解码问题

楼主(2014-12-06):
本人一开始有一个天6与其接收机对过码,现在换了天9,怎么在使用天六的接收机?是不是需要解码?我插在一个固定翼上没反应,求解

网友A:
重新对码

网友B:
接接收机按钮,与天9重新对码。

网友C:
2.4G 接收机只会与一个控对码。换控就要重新对码。

网友D:
把原来天六的接收器与天九重新对码就可以使用了,对码的方式与天六是一样的

网友E:
官网上有视频的
www.wflysz.com

网友F:
新换一个控或者接收机都是要重新对码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怎么做了,晚上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