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PID 调节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4-12-06):
各路英雄:
    最近在调试 NAZE32 X型四轴的 PID,把其中两个对角的电机电源断开,并用绳子把他拉直悬挂。
    使四轴能自由翻滚。如图:

    在调试自稳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P       I       D
    ROLL    0       0       0
    PITCH   0       0       0

    LEVEL   5       0.01  60

    打开自稳,发现这样并不能自稳(主要表现在4轴翻过来的时候不能自动转为向上)。这是为什么呢?

    另外,当
                P       I       D
    ROLL    1.3    0       0
    PITCH   1.3    0       0

    LEVEL 不变的时候,
    这时候发现 4轴可以自动翻转过来,但是会上下规则晃动,
    这时候加大 P
                P       I       D
    ROLL    3.3    0       0
    PITCH   3.3    0       0

    发现 4轴 翻转过来是速度没有  P=1.3 的时候快, 这是为什么呢??

    当 P 设置为 P=1.3 的时候发现
    4轴可以比较快的翻转过来,而且也比较快的平稳,
    当 4轴平稳的时候,发现有时候还是会出现上下摆动,
    摆动的幅度不大,而且摆动频率也很慢,
    也就是慢慢的向上移动一点,然后又慢慢的回到水平位置。

    这现象一般怎么样调节呢?

    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默认参数就可以飞..

网友:
类F450机架没什么必要大范围折腾pid啊,随便调调I和D值就已经很稳了

网友:
调节pid首先要调好你的飞机,重心很重要,不然怎么调都调不好,调好重心基本默认参数就可以飞了,

网友:
唉,又是MWC  当初调了大半年啊!浆断了成堆,都没调出来 调疯了
最后还是放弃MWC了,玩APM一切顺利 首飞成功!

楼主:
多谢大神们的指点,
目前我的参数也可以飞,就是飞的时候会漂移,而且漂移还是不规则的。
哪位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默认pid就ok  想改动的话先从默认的试

网友:
你减小p,增大d

网友:
同时增加一点i

楼主:
是修改哪个 P  D 呢??

LEVEL ?

ROLL ?
PITCH ?

网友:
修改roll和pitch就行了,这俩要一起调

网友:
曾经玩mwc,调的我要死掉,各种驱动啊,gui啊,神马的,麻烦死了。现在转玩kk2才知道什么叫好用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
无论
ROLL PITCH LEVEL 如何增大 P

只要 LEVLE 的D为0,飞飞都不会翻转过来处于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