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的小问题

楼主(2014-12-06):
今天练习手感,发现上电后两三分钟都搜不到5颗星,以前都很快,不到一分钟,重新上电用马上搜到星了,有点怕怕

网友:
訊號問題很難說的準時間依狀況而定

网友A:
快慢无所谓,搜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慢无所谓,搜到就行。

怕不稳定啊

网友:
加个锡纸呗

楼主:
烟盒上的可以不?

网友B:
加了不是更影响吗?

网友:
微波炉用的锡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不是更影响吗?

加在反面,不是正面

网友C:
大疆干脆做个手机那样的gps好了,除了卫星还能用基站辅助定位,还能发送坐标,方便找尸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在反面,不是正面

感觉跟搜星快慢没有关系

网友D:
可以,最好附上一支香烟,飞高了寂寞了可以点支烟。。。

网友E:
搜星不够或速度慢有可能是有遮挡,比如在树下、墙下、高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干脆做个手机那样的gps好了,除了卫星还能用基站辅助定位,还能发送坐标,方便找尸体

恩,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最好附上一支香烟,飞高了寂寞了可以点支烟。。。

记得带上打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星不够或速度慢有可能是有遮挡,比如在树下、墙下、高楼下。

估计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F:
你要是搜到北斗导航那才叫厉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搜到北斗导航那才叫厉害呢

额,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