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空载飞行时间

楼主(2014-12-06):
支气管炎,发烧了5天啊,今天终于不烧了,赶紧的!~

首先把大家说的红头黑头电机换了过来,这回四个桨叶算自紧了,不用担心了,但是12跟线拆除再焊接在做好绝缘在固定好1小时完工,然后开始测试空载飞行时间。

配置如下:

QAV250玻纤机架 150g

银燕1806 2280KV 18g*4 共72g

银燕12A电调 8g*4 共32g

乾风5030正反桨 重量不算了吧

FMT 2200mah 20C 3S一块 12.6满电 171.9g

乐迪7通接收机10g左右

最小号塑料扎带6根约 2g

电池尼龙袋2根 大约5g

BB响一个 9g

总重:452g

暖气屋测试,总电压12.6V起飞20:16 BB响报警3.6V落地 20:33 留空时间17分钟,这时间还可以吗?

这是之前的样子,大家说电机装反了。

这是现在的样子,电机改过来了,前面两个往内转,后面两个往外转。

网友:
带病工作,精神可嘉!

网友:
不错,加图床发射天线时间就短了

网友A:
期待加图传一套后测试成绩

网友B:
乐迪at9, 有電壓回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迪at9, 有電壓回傳

默认的回传电压是接收机自己的电压,其实根本没用因为就是那个电调给他的稳压5v。你飞到没电看到的还是那个5v。要回传动力电压需要买另外的模块。
不过楼主好牛逼啊,1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我的qav250, 花牌2200mah電(不算太新, 用了>30次) ,其他一樣, 無圖傳和cam, 重490g, 加圖傳和cam,590g.  ...

没 没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加图传一套后测试成绩

13分44秒 今天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3分44秒 今天测的

还不错滴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