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7寸监视器竟然与832图传接收不兼容!

楼主(2014-12-06):
原有一套832图传和一个7寸监视器,并且把接收整合进了监视器里边,一直正常使用中。最近又买了一套832图传和一个外形相似的7寸监视器,结果出现了雷人的一幕——
1、新的监视器单独输入有线机顶盒等其他信号,工作正常
2、新的RC832单独输出到电视机,信号正常
3、新的监视器跟新的RC832连接,画面不定时闪跳为紫色画面并带杂波条纹
初步结论为:
新监视器与新的RC832图传互不兼容。
进一步测试发现:
4、新的监视器跟旧的RC832连接,情况同3
5、旧的监视器跟新的RC832连接,工作正常
6、将旧监视器的液晶驱动板更换到新监视器上,工作正常
最后结论为:
新监视器的液晶驱动板与RC832不兼容!
具体是什么原因,阻抗不匹配?请高手指点!
下图左边为工作正常的旧监视器,右边为新的

解决办法:
经楼下一位兄弟的提醒,osd接上视频输入(gopro)之后,屏幕闪烁问题消失!!!
具体原因仍待高手解释

网友A:
OSD显示正常说明图传应该没问题吧,也许是制式不一样???
楼下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显示正常说明图传应该没问题吧,也许是制式不一样???
楼下高见.......

不是制式问题,理由如下
1、画面只是间隔闪烁为紫色,有时候是正常,如果制式不同会一直显示为同样的画面。
2、新监视器接电视机机顶盒是正常的
3、RC832接电视机是正常的

网友:
直接把摄像头接到监视器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B:
这什么OSD  好像挺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OSD  好像挺霸气

APM的minim OSD~

网友:
目测是apm的osd

网友C:
我的也这样 。不过接上摄像头就好了

网友D:
监视器兼容性不行

网友E:
初步确定为阻搞匹配的问题。
另外就是图传及监视器本身的阻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这样 。不过接上摄像头就好了

兄弟,你真是提醒了我,osd接上视频源(我的是go pro)后,果然就不再闪烁了!!!
哈哈,虽然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问题解决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步确定为阻搞匹配的问题。
另外就是图传及监视器本身的阻抗问题。

问题已解决,祥情见顶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监视器兼容性不行

问题已解决,详情见顶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真是提醒了我,osd接上视频源(我的是go pro)后,果然就不再闪烁了!!!
哈哈,虽然还是不明白为 ...

呵呵,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