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四轴限速、限倾斜角,怎么弄?求大神!

楼主(2014-12-06):
情况是这样的,MWC SE飞控,Roll和Pitch的PID值分别是3.3、0.030、31,正常飞行,飞得还算挺稳的,就是有的时候横滚和俯仰动作的倾斜度太大了,而且飞的很快不太好控制。
后来我利用GPS代码定义

#define NAV_SPEED_MIN
#define NAV_SPEED_MAX

把这两个值改小了就可以实现限速,但没有GPS时就不行了。因此我想问:

1、如何限速?是要改代码还是改PID?
2、多旋翼的飞行速度和它的最大倾斜程度和它的最大飞行速度一定成正比吗?

网友:
CC3D同求限速限角度

网友:
APM表示调起来毫无压力地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