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6的问题 有A6充电器的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4-12-06):
关于A6 大家还有很多懂与不懂的问题,今天突发奇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我用的是A6pius+新版的那一种,功能上有自动检测并且还有自动开始充电功能。这个功能是可以开启和关闭的,那大家用A6的时候这个功能是开启还是关闭状态?我做一个统计,麻烦有A6的基友们就大胆的说出来吧。。。。

网友A:
自动开始,准备换充电器了,A6平衡太慢!

网友B:
手动开始 有时候可以接电池看电压当电显用。

网友C:
你的个人需求吧,怎么设置都行

网友D:
充电器本身就是为了充电使用的·~~所以设为自动,电池一接上直接就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开始,准备换充电器了,A6平衡太慢!

平衡是有点慢啊,五分钟充满十分钟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开始 有时候可以接电池看电压当电显用。

我也是手动开始的,原来设置的是自动,但是怕有的时候充电去干别的事情一直自动充电怕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本身就是为了充电使用的·~~所以设为自动,电池一接上直接就充电~~~

我怕忘记了会一直冲 虽然充电器会自动断电,但是我觉得自动断电后电压会慢慢的掉,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自动开始。循环循环。。。然后。。。(能绝对记得清楚的基友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个人需求吧,怎么设置都行

我设置的是手动的 感觉安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平衡是有点慢啊,五分钟充满十分钟平衡,,,

n你放电电流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n你放电电流没选对

此话怎讲?

网友F:
你见过充电器用开关控制的吗,差不多都是插上去就充电啦;找找那个平衡比a6快的,pl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见过充电器用开关控制的吗,差不多都是插上去就充电啦;找找那个平衡比a6快的,pl8么?!

这样说也有道理哦

网友G:
绝对手动,再也不相信自动了,,,还有,A9平衡速度还可以吧?对于我们这种用垃圾电池的来说,足够足够的了,串冲平衡时间更长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绝对手动,再也不相信自动了,,,还有,A9平衡速度还可以吧?对于我们这种用垃圾电池的来说,足够足够的了 ...

怎么这么肯定?莫非兄台有什么遭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这么肯定?莫非兄台有什么遭遇?

4 s1300电池。。。。,,设置的6A,,没注意充电电流,恩,就一顿饭的功夫就报废了、、、、以后再也不相信自动了,打死手动!

网友:
入手時已是手動的,還真不知道可以自動充電這功能啊,但我的a6入手時,風扇有一個時轉時不轉的,不知道是否温度感應器問題,無奈當時是新手也沒注意到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4 s1300电池。。。。,,设置的6A,,没注意充电电流,恩,就一顿饭的功夫就报废了、、、、以后再也不相 ...

6a不算大吧?我之前都是用6a的  偶尔用8a不见得什么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