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一个问题... 弄了一个下午了

楼主(2014-12-07):
这是要闹哪样啊.......    ***(监控)了也不行  求大神来看看这是咋回事

网友:
删掉重装

网友A:
LZ是要升级固件吧!讯息是SSL加密上有问题,看你软件版本也是旧的。把旧的MP移除掉,下载新的软件安装

楼主:
1.3.9版本的T^T   安装包版和非安装包版都用过了还是这个问题   换其它版本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要升级固件吧!讯息是SSL加密上有问题,看你软件版本也是旧的。把旧的MP移除掉,下载新的软件安装

新的是多少T^T  这个是1.3.9 的

网友:
换1.3.15就好了

楼主:
OK  搞定   原来是版本问题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