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高精度的陀螺仪

楼主(2014-12-07):
有个想法,在固定翼上硬挂相机,再加个高精度陀螺仪

拍完视频后利用陀螺仪来除抖。

好处是比云台重量轻。

用iphone6的陀螺仪测试感觉精度不够,有没有精度更高的轻便陀螺仪推荐?

网友A:
固定翼在空中飞行时,受气流影响很必然要扭动和颠簸,只要你是硬挂,精度再高的陀螺仪也不会达到 云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在空中飞行时,受气流影响很必然要扭动和颠簸,只要你是硬挂,精度再高的陀螺仪也不会达到 云台的效 ...

为何?

多轴震动那么大,云台都能纠正过来,说明陀螺仪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

多轴震动那么大,云台都能纠正过来,说明陀螺仪很厉害啊!

云台上可不只有陀螺仪,还有两到三只电机呢。

网友:
祛 抖动 软件处理 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

多轴震动那么大,云台都能纠正过来,说明陀螺仪很厉害啊!

在牛X的云台和陀螺都只是减缓或者抵消倾斜让镜头不跟随飞机晃动..机身的高频震动是靠橡胶或其他材料来屏蔽的.就是不让高频震动传到相机.先搞明白自己需要改善的是什么再考虑用什么方案的问题.先有倾斜才会有陀螺的修正.先生病才会有药来医治.没有能提前预防百病的万能药...更没有能提前预知和以毫秒单位速度来抵消高频震动的陀螺或云台...除非有人发明震动云台..自身产生出和机身震动频率一样的相反的震动.来抵消机身高频震动...LZ觉得有可能会有这种震动云台吗??

多轴的高频震动不是靠陀螺仪或者那几个云台电机来纠正的.先搞清楚原理.

网友:
另外.挂件越轻.越容易传导或受到高频震动的影响.如果多轴下面吊的是辆汽车..我可以给你保证汽车上装相机..10000000%的不会有抖动造成的果冻.

网友:
lz的想法有些意思。
固定频率或低频调制的高频振动通过后期滤波完全可以滤掉
低频姿态变化,如果有同步的陀螺信号(陀螺信号这里起的是给出当前镜头指向于理想指向的差值),也可以通过后期处理滤掉
这个思路确实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不过,数学要好,要有数字信号处理的实际工作经验。硬件上,陀螺仪需要和摄像头的时基同步

网友:
这个方法只能对画面修正,但是消除不到果冻这些

楼主:
目前看来,果冻靠桨平能几本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