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输出不一样的问提

楼主(2014-12-07):
apm飞控,以前起飞时4个脚能同时离地,现在起飞后面先离地,控制遥控起飞后,如果遥控松杆回中
地面站显示姿态是往前倾斜9度,所有校准都做了,电机电调分开和一起都校准了,加速计校准无数次了,但每次起飞都是向前倾斜9度左右,除非我家楼层就有9度的倾斜角,所以校准不平,清除数据、不同版本的固件也刷了,重心绝对没问提,因为用比率模式慢慢加油门,四个角能同时离地,在地面站修改参数,上电后不通过飞控,用遥控油门通道直接控制四个电机转速,也能同时离地,就证明电机电调和重心都没问提,航点、悬停、自返都没问题,但用增稳模式,就又是向前倾斜9度,怎么都无法解决这个问提,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起飞前  重新校准加速度  试试

网友A:
给脚架垫上厚厚的海绵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脚架垫上厚厚的海绵试试呢?

我的脚架就是海绵做的

网友:
你自制一个水平仪量量

网友B:
看看控的微调都回中么?新人容易犯的问题

网友C:
不用问了...去买那种叫fun的仿apc的桨,瞬间解决问题,或者买别的好的桨也可以.....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去看看我的帖子,前几天有个朋友也有这个问题.....换完桨就解决了,朋友的问题是向右倾斜....
顺便说下我自己现在用的不是fun的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遥控效准有问题,用比率模式起飞也不会同时离地

请问“比率模式”的英文是什么,最好能截一下地面站软件界面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比率模式”的英文是什么,最好能截一下地面站软件界面的图片。

就是acro模式,不会自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控的微调都回中么?新人容易犯的问题

控的微调都没有调的,如果用遥控微调平衡后定点悬停就不稳了,包括用飞控的微调也一样,用飞控微调把增稳模式调平了,定点就会飘

现在在车顶起飞,自动航点,失控后自返降落都还是在车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问了...去买那种叫fun的仿apc的桨,瞬间解决问题,或者买别的好的桨也可以.....
我自己有过这样的问 ...

就算桨的问题也不会有9度的倾斜角吧?我把桨前后对换后还是一样

acro比率模式是没有平衡功能的,用acro起飞就能平稳离地,切换到增稳模式就向前倾斜9度后前面2个电机才开始离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桨的问题也不会有9度的倾斜角吧?我把桨前后对换后还是一样

acro比率模式是没有平衡功能的,用acr ...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反正我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