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一代2.4G遥控器可以用2S供电吗?

楼主(2014-12-07):
想改一体控 把
遥控器
供电和
图传
显示 共用一块2S。不知道遥控器能不能承受得了2S锂电的电压。另收购一代2.4G遥控器 不限成色和改装过的。

网友A:
lipo当然不行,除非2Slife,6-6.6V,不然迟早烧掉。

网友B:
精灵一代2.4G遥控器有2个版本,老版是发射模块集成到遥控电路版里面,配的接收机是单天线,那种不知道。
新版的发射模块是单独一个模块,可以拔插,配的天线双接收天线,这种可以用2S锂电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