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4 680强度的问题

楼主(2014-12-07):
据说H4折叠结构导致强度较差,随着冬季渐冷,双C扣能否提供足够的强度以支撑H4较大载重(6S10000)的飞行?是否意味着大幅度的动作容易到这机架折损呢?

网友A:
6s 1w 现在正常飞行,没啥问题啊。风大晃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 1w 现在正常飞行,没啥问题啊。风大晃是真的、

朋友挂上云台和机器续航多久呢

网友:
狗狗台什么的乱七八糟的3.4KG 最近都是20分钟就下来,天气不冷的时候28分钟吧,真正的极限悬停没试过、电池设置的3.6报警、有一片电池电压特低、

网友A:
冬天不要用C扣,,,折叠的话太容易碎掉了,在家里面折叠好了带出去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不要用C扣,,,折叠的话太容易碎掉了,在家里面折叠好了带出去才好、

你的C扣是单还是双?
我的H4也几乎没怎么折过,听朋友说经常折强度不行锁不死   这跟气温也有关系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 1w 现在正常飞行,没啥问题啊。风大晃是真的、

哈哈 我电池小 6S5000 (3508 1552) 准备换1447 还是原电池 我喜欢留多一些动力余量 我起飞重量 2700G续航15、6分钟吧

网友:
这机架折起来携带很方便,就是那扣件一直迟疑着不下手

网友B:
我机架也是它…东西还没到齐,配置是TM3508  1555  6S 5000电池,狗台加鹰眼1+…大伙能知道续航会有多久不?一直纠集6S5000和10000哪个好?

网友:
C卡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但;如果摔机;单臂先着地;就会脱卡;导致其他设备被损伤。就这种折叠的方式来说;有着先天的缺陷,尤其是H型机架。(本人前后也做了十几个机器实验了)主轴和C卡的距离太近;导致稳定性能变差,H型机架虽然折叠携带方便了;但好像都没有拿出一个起落架完美的折叠方案,这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对于挂载云台也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双C扣,卡死特别好,就是不容易拿下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机架也是它…东西还没到齐,配置是TM3508  1555  6S 5000电池,狗台加鹰眼1+…大伙能知道续航会有多久不 ...

5000电池吧,最好是6400的电池,上T的1455或者1355桨,1555效率确实高,但是有风就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