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3s的电池120a水冷豹子电机,为何老是电池插头融化?

楼主(2014-12-07):
弱弱的问一句,3s的电池120a水冷豹子电机,为何老是电池插头融化?
是什么原因???
一般玩船的使用什么电池插头?
香蕉头?t插?xt60?
跑船一般是全油门跑吗???
以上疑问望老鸟答疑啊!

网友A:
你用的是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啥头

t插

网友A:
那融掉就是正常的了,T插标称耐流40A,但里面还是有水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融掉就是正常的了,T插标称耐流40A,但里面还是有水分的。

就是!T头当然不行的,我连6MM的香蕉头都嫌小了!
还有一直全油不可能的!你总要拐个弯吧?拐弯不减速?测试防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融掉就是正常的了,T插标称耐流40A,但里面还是有水分的。

一般用什么插头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