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中心点的问题

楼主(2014-12-07):
F3P机平衡点在哪个部位啊,求老手解答,最好是图片

网友A:
俺不是老手 也没有图片
不知道你说的平衡点是不是飞机的重心 每个飞机的重心点 因为设备电池和装机的差异都是有所不同的
最好的方法还是上天试正飞倒飞 测试后再逐步调试 来找到最合适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