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度情况下航拍,s1000+目前遇到几个情况

楼主(2014-12-07):
最近在北方
航拍
,
电池
都做了保暖,暖宝宝贴在电池上上天,降压不明显,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GH4
云台
,图像忽然黑屏,时有时无,确信为气温所致。这个要引起重视。第二个问题,如果在沿海城市,遇到风浪大的情况,飞机姿态很明显,会漂移。

网友A:
今天我也发现AMOWAY 500MW飞远一点会时断时续,难到真和温度有关?

网友B:
小心塑料件会变脆

网友C:
低温下电池会持续放电,不要飞太长时间啊

网友D:
建议别轻易飞,北方天气比较恶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E:
看来冬天只能禁 飞了

网友F:
S900和1000+都属于比较硬的机身结构。温度那么低得话震动应该会更大吧

网友G:
前几天在北 京-3度飞行用z15 5n云台,没发现黑屏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只有gh4云台才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