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自从换了折叠桨,航拍各种果冻各种水波纹,求破求简单实用的调节动平衡的方法

楼主(2014-12-07):
如题,折叠桨座是买的飞越的,因为没有买12寸桨叶的,所以桨叶是自己用12寸三孔碳桨切得,现在换上最软的减震球还是稍微有果冻和水波纹,求破求简单实用的调节动平衡的教程。

网友A:
折叠桨动平衡调整较麻烦。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如果你有手机上的App可以测震动频率。把手机绑在机臂上。往桨叶上贴不同大小的透明胶,不停调整透明胶大小和位置,反复对比震动值。
另一个方法试试: 把桨和折叠件一起从电机上拆下来。想办法把它安装到桨平衡器上调平衡。要尽力把桨完全拉直并固定。

网友B:
弄根扎带把减震球帮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根扎带把减震球帮起来

这是什么原理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扎到什么程度呢?之前换稍微硬点的减震球,往减震球里塞海绵  都试了 可是没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扎到什么程度呢?之前换稍微硬点的减震球,往减震球里塞海绵  都试了 ...

试试不就知道了  果冻就是减震球太软 装软的减震球  扎对角线的两个。。。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不就知道了  果冻就是减震球太软 装软的减震球  扎对角线的两个。。。压住

哦哦    意思就是只扎住其中一个对角的两个减震球就好?  我下午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    意思就是只扎住其中一个对角的两个减震球就好?  我下午试试

简单实用  可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实用  可调节。。!!

谢谢  我下午试试

网友:
机架有意思,有链接么?

网友C:
伞形折叠的好处是折完了还能站着么?

网友D:
个人觉得折叠桨就一个优势  方便,比效率还是木桨和碳桨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折叠桨动平衡调整较麻烦。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如果你有手机上的App可以测震动频率。把手机绑在机臂上。往 ...

按理说,折叠桨折叠架如果本身平衡较好的话,把桨单独拿出来反而更容易做动平衡。而且普通桨在家里只能做静平衡,根本没办法做动平衡的。折叠浆是可以做动平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伞形折叠的好处是折完了还能站着么?

是机臂测向刚性好。。

网友:
折叠桨需要转速到升空后的平衡才有意义,低转速时候可能甩不直,或者是装得太紧一直无法甩直,所以无法调好动平衡。

网友F:
机架不错啊,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折叠桨就一个优势  方便,比效率还是木桨和碳桨好

是啊,之前用不能折叠的桨,飞起来摸机架震动很小的,现在换了折叠桨,震动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架不错啊,重量?

之前称过,不过忘记了,好像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折叠桨折叠架如果本身平衡较好的话,把桨单独拿出来反而更容易做动平衡。而且普通桨在家里只能做 ...

请问折叠桨怎么做呢?哪怕是稍微平衡点也不会有这么大震动,因为我的桨是自己用碳桨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