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INPUT错误

楼主(2014-12-07):
请问CC3D出现INPUT错误

通过控的设置向导,可以正确设备所有通道。

在要求所有设置回中后,下一步是要求测试最大行程量的内容,曾正常过。

但现在到了这一步,所有的摇杆是固定不变的。

继续一下步,测试输入是否需要反向时,摇杆动作没有反应。

使用手动设置,所有通道能设置正常。
但设置结束后,再动摇杆界面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重启了电脑、飞控板、遥控、重置GCS配置,还是不行。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高手指点。

网友A:
CC3D免调试版路过

网友B:
免调试?什么意思?难道能完美识别所有不同的遥控器?自动识别兼容各种品牌的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免调试?什么意思?难道能完美识别所有不同的遥控器?自动识别兼容各种品牌的电调?

不只是呢。。上不同的电机不同的电调不同的桨,照样稳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只是呢。。上不同的电机不同的电调不同的桨,照样稳飞。。。

上不同电机不同的桨本来就可以。这种反倒一点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不同电机不同的桨本来就可以。这种反倒一点不奇怪

油门行程也不用设置。。

楼主:
求人不如求已啊

网友(2015-01-24):
你的CC3D,INPUT错误解决了吗?我也有相同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正寻觅中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
1,确保完整的完成了遥控器的设置向导。
2,关闭不用的通道。
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但可以尝试

网友:
很正常,开控上电就好了

网友:
11楼正解!

网友:
同样出现你的问题,14.10和14.06都这样,只能刷14.01,其他都解锁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免调试版路过

逗我,根本没有免调试版。只是CC3D算法比较好,默认试用范围比较宽。

网友:
黄色只是警告而已,可能是你没有开遥控器或是你的飞控设置后没有重启等等,没有啥大碍。红色的话是你完全没有设置遥控通道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