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刷3.2固件之后起飞一直抖 呼唤论坛大神、泡泡老师

楼主(2014-12-07):
如题,最近天气终于转好,本来想一大早去试试云台怎么样,没想到飞机一起飞就一直有规律的抖啊抖,完全看不到云台的效果,小幅度的抖动,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不影响飞机的平稳性
    一开始以为是PID的问题,回家把自稳的P值从默认的10调到8,其他的分别调小了一些,但是症状没有改变,一直抖啊抖,视频一塌糊涂
        用排除法分别试过不插云台,减掉云台,不插数传、裸飞都试过了,就是一直抖,之前用默认参数起飞都很稳、不会抖,刷了3.2之后的第一飞就这样
            求助大神们,泡泡老师

附上一小段视频
两个版本的默认参数有很大不同

楼主:
360机架  X2212KV1250  APM2.6+6MGPS
   机架不会软  之前也没出过这样的问题  刷新固件之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机架  X2212KV1250  APM2.6+6MGPS
   机架不会软  之前也没出过这样的问题  刷新固件之后才有的

刷回原来的固件如果好了的话,可以对比一下参数吧,参数都一样,如果还抖,那还用原来的不就好了。。。

网友A:
看Z轴的数据 貌似是官方推荐范围内 能忍

XY轴好像有点超出

保存你的参数 刷回老版 清rom 再看会不会抖 还有 查查桨是不是受损了 弯了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Z轴的数据 貌似是官方推荐范围内 能忍

XY轴好像有点超出

多谢,刚才刷了3.14版本的  果然有些不一样的

网友B:
3.1.2大(这都禁?注意前面的主语是3.1.2)法好。。。。
之后都不是官方的。。。
3.2是给pix用的。。。apm带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1.2大(这都禁?注意前面的主语是3.1.2)法好。。。。
之后都不是官方的。。。
3.2是给pix用的。。。ap ...

都是中文字 楞是看不懂神马意思,除了最后一句 给PIX用的,感觉自己白活了那么多年
咋312以后都不是官方的了哩,不是官方是哪里的撒,为啥3.2 APM 就不好用了哩
难道说我滴mp 是山寨的撒 一直在用3.2山寨版本撒
撒撒撒到底为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是中文字 楞是看不懂神马意思,除了最后一句 给PIX用的,感觉自己白活了那么多年

3.2版本的固件光代码就1.8mb,2560只剩下120kb的空间了。。。飞控容易飞着飞着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版本的固件光代码就1.8mb,2560只剩下120kb的空间了。。。飞控容易飞着飞着出问题。。。

大神不是还油120K嘛 为撒飞控会出问题哩?

网友D:
3.2 确实不稳定。3.15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 确实不稳定。3.15也没有了

315以后会好点吗,呃觉得吧 315以后确实好点了撒,假货少了狠多
飞的更爽哩

网友E:
飞机出问题,就赖固件,这样不合适吧?

3.2固件,硬挂mobius,80米高度Poshold:

网友F:
光看视频的第一反应是机架缺钙。LZ正常飞3.1.5,刷了3.2就这副德性,刷前有没全清ROM,刷后全部校准来一遍呢?

网友:
清除ROM信息,重现校正,然后再自动调参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出问题,就赖固件,这样不合适吧?

3.2固件,硬挂mobius,80米高度Poshold:

我也觉得固件没问题  应该就是参数不对  现在换了参数  下次重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看视频的第一反应是机架缺钙。LZ正常飞3.1.5,刷了3.2就这副德性,刷前有没全清ROM,刷后全部校准来一遍 ...

全部重新校准重新弄过了,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检查电机座螺丝,桨夹螺丝是否有松动,我的360机架就是有个电机座的桨夹螺丝松了,在天上就左右晃,后来一次刚起飞就往一边倒炸鸡了才发现,把螺丝拧紧了,飞机就不晃了

网友G:
楼主既然认為旧参数好飞,, 而又有存底,, 那把旧的参数寫回飞控不就好了.... 只不过是默认参数不一样问題......(默认参数不是都适应每一个机架的)

而且不滿意参数可以用一下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既然认為旧参数好飞,, 而又有存底,, 那把旧的参数寫回飞控不就好了.... 只不过是默认参数不一样问題... ...

嗯,有道理

网友:
AC3.1.5和AC3.2的PID参数是兼容的,只是AC3.2的I_Max增加了,对于消除稳态误差作用增强。油门比率的P增大,更灵敏。3.1.5升级到3.2【可以】不清EEPROM,原先的PID可以直接拿来用。实测,AC3.2没有任何问题。另外只要代码装得下,代码本身没有Bug,就不存在所谓的因为代码很大而容易出问题这种说法,APM放心用好了。还有AC3.2是官方的。

网友H: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我最近也一直在调参PID,感觉怎么调试都会有那么点抖动~

网友:
不动顶顶,希望楼主早点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我最近也一直在调参PID,感觉怎么调试都会 ...

如果是跟我的情况一样的话,就是需要把自稳P速率P都调小一些,我的现在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跟我的情况一样的话,就是需要把自稳P速率P都调小一些,我的现在没这个问题了

只需要调节P是吗?????????下面的I不要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需要调节P是吗?????????下面的I不要动他??????????

I相应小一点,太大也会震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I相应小一点,太大也会震荡

那么D需要调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