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 云台歪了

楼主(2014-12-07):
前段时间还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拿出来的时候发现云台自检完,水平竟然是歪的。

大家遇到没有,每次起飞前我都横、竖旋转机身的,可云台这个玩意水平一直就那么歪着,其他功能正常。

网友A:
我的有时候也歪,重插电,或者上电等待一分多钟,有时候会解决。

网友B:
h33d也遇到过,断电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时候也歪,重插电,或者上电等待一分多钟,有时候会解决。

我的也是最近才这样的,试了一下午,干等不好。再就是你们的v+ 开机是几声?  我怎么记得开机最开始是“嘀嘀嘀嘀嘀嘀“几声,然后就是两声慢的”嘀嘀”   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33d也遇到过,断电重来

我重上电都1000多回了,还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最近才这样的,试了一下午,干等不好。再就是你们的v+ 开机是几声?  我怎么记得开机最开始是“ ...

响几声说明书上有,建议在读读说明书,做一次高级校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响几声说明书上有,建议在读读说明书,做一次高级校准,试试

提示音问题已经知道了,3.08固件之前都是 ***嘀嘀+2声嘀嘀,升级后后边2声就取消了。

平台倾斜问题依旧,刚才打电话给客服,说把云台寄过去检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音问题已经知道了,3.08固件之前都是 ***嘀嘀+2声嘀嘀,升级后后边2声就取消了。

平台倾斜问题依 ...

继续关注你的问题,解决之后我看看能不能自行处理

网友:
正常抽风,重启搞定,云台传感器不在主控上,原则上只要自检正常就算是Z弯了也能保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