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木桨好还是碳纤桨好呢

楼主(2014-12-07):
用于航拍的多旋翼上 使用木桨好还是碳纤桨好
有人说木桨平衡好 有时候木桨太硬 震动大
这个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A:
3拼的木桨和碳纤桨比较的话,价格方面木桨优势大,做工的话,碳纤桨优势大,因为高转数的时候,木桨有的会因为自身做工导致飞机震动,碳纤维的是模具做出来的,自身重量以及重心还有其他方面误差远小于木桨,推荐无副翼直升机使用碳桨,理由是三轴陀螺仪怕震动,有副翼航线以下的动作可以考虑木桨,大动作不建议用木桨,刚性不足,动作失准。
以上是新手理解,轻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拼的木桨和碳纤桨比较的话,价格方面木桨优势大,做工的话,碳纤桨优势大,因为高转数的时候,木桨有 ...

补充以下,多轴的话,直接上碳桨吧,有些飞控很挑剔的,例如零度,有个毛病叫逆转电机不平衡度xx。上木桨会加重这个问题。

网友:
碳的平衡性一般,但可以买TM,要么就APC吧,一般载重就SF系列,大载重就MR系列

网友:
表示木桨用起来也还是不错的就是重了点,

网友:
APC不好吗?

网友:
我觉得木桨好些,我就一直是木桨,稳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