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Q飞控,XXD电调已校准油门,电调连接飞控上电后,4个电机一直嘀嘀嘀的响。

楼主(2014-12-07):
现象:
新手第一次装机。
4个XXD电调已经分别单独连上接收机,做了油门校准。
然后将4个电调接到QQ飞控上(X模式,飞控与接收机也是正确连接),先打开遥控器,油门拉最低,飞控上电后4个电机都发出嘀嘀嘀的连续响声(频率1秒2、3次),一直不停,除非拔电池
QQ飞控的接收机校准也是做过了的。

求助:
1)这种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有何解决的建议吗?

网友A:
油门值改到90看看

网友:
我第一次用X6也是这样,后来跟电调油门一起教准好了就行。不知QQ是不是也需要跟电调一起教准,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值改到90看看

我的遥控器是HT6(牌子是HobbyTIGER),没有显示器。油门值改到90就是指把微调拨杆往下打10次吗?

网友B(2015-02-26):
我也是这种情况,把油门值改到90后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后就好了。这有个视频,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微调全部居中,然后重新校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目前我也是qq飞控,也是新西达电机,电机接电后一直鸣叫,大概五分钟才能正常很烦人,若您以解决还望告知一下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种情况,把油门值改到90后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后就好了。这有个视频,你可以参考一下:

看了这段视频困扰很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感谢模友的无私援助,谢谢

网友(2019-03-25):
楼主,我和你一样的问题,我视频打不开,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