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37发动机怠速油针的初始位置是几圈

楼主(2014-12-07):
怠速油针被调乱了,请问初始位置是拧紧后再退出几圈?

网友:
你还是看油门间隙把,1mm左右

网友:
旋出与外圈平齐后,旋进一圈

网友:
1.2到1.8之间

网友:
台速的时候调小油针

网友A:
怎么样啦。。。你的 小牛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啦。。。你的 小牛叉。。

能飞了

网友B:
推荐改470mm主旋翼,只需要换大桨和尾管总成,尾桨用原来的75mm就可以。
改后优势是:升力被提升不少,发动机低转速情况下能得到很好的滞空效果,手感直逼大油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改470mm主旋翼,只需要换大桨和尾管总成,尾桨用原来的75mm就可以。
改后优势是:升力被提升不少,发 ...

刚装的时候就是用的470,后来炸了一次,将就以前的425配件飞了,水平低飞不出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