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来了,遥控器上能看到当前遥控的信号情况嘛?

楼主(2014-12-07):
华科尔D10白色,号称遥控距离2KM,昨天和今天用APM飞控360的小四轴进行拉锯测试,装了3DR的数控,使用手机做工作站,在130m左右数控已经没有信号了,飞机大概飞到高度150,在距离260米左右自动切到RTL,但是遥控器上得信号一直是满格,新人弱弱的问下,

1. 遥控器上的信号难道是假的?
2. 如果遥控器上得信号是真的,为什么会切RTL?
3. 如果遥控器上得信号是假的,为什么我的遥控距离这么短呢?

16楼更新这两天的测试情况

网友:
你没有调功率吧

楼主:
我是原厂的ROM,调功率是不是在模型菜单,功率放大器里面调?

我已经调到了+20dBm

网友:
在模型菜单

网友:
说明书嘛

楼主:
测试的时候,我已经是+20DB了,已经最大了

网友A:
我也是白d10   500米左右就失控自返,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白d10   500米左右就失控自返,不知道什么情况

明天换个场地试试,看看是不是电磁干扰

楼主:
有用D10的大神么,帮忙分析下

网友B:
1. 遥控器上的信号难道是假的?
答:控上的信号只表示控的发射功率强度,如果功率是几档可调的,那么这个显示标志也分几档显示,目的是让你了解当前控的发射功率。

2. 如果遥控器上得信号是真的,为什么会切RTL?
答:控上的信号是真的,但不表示接收机收到的也是同样强度的信号,要了解接收信号的强度(RSSI),如果接收有RSSI输出,控有回传功能那就能准确知道接收信号是否正常。

3. 如果遥控器上得信号是假的,为什么我的遥控距离这么短呢?
答:通常情况控的发射功率越大有效传输距离就越远,但受限因素主要和电磁环境,发射接收的制造工艺,厂家的编码技术都要有关。

网友B:
看你的3DR数传只有130米就瞎了,少说也得400米啊,说明电磁环境恶劣!换个地方再试。

网友:
带双通道接收机的遥控器应该可以

网友:
我的也是300多米,信号断断续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3DR数传只有130米就瞎了,少说也得400米啊,说明电磁环境恶劣!换个地方再试。

嗯,我明天换个地方试,再来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遥控器上的信号难道是假的?
答:控上的信号只表示控的发射功率强度,如果功率是几档可调的,那么这个 ...

多谢指教

楼主:
今天换个地方测试,回来把Log导到电脑上,发现昨天说的260米左右估算错误,在google地球上显示的是490米。

这两天的测试地点和周边电磁情况和测距方向

昨天测试情况

今天测试情况

从测试结果来说,今天的测试结果还不如昨天的好,昨天的测试从google地球上来看,直线距离470m,高103米左右失控,三角函数得出直线距离481米左右失控

今天的测试结果,直线距离393米,高度140吗,直线距离417米

从电磁干扰情况来说,今天的测试场地在高压电线和基站的东北,飞机也是往东边飞,应该是越来越远离干扰源,但是遥控距离还有所缩短

号称2KM遥控距离缩水到400-500米,实在是不甘心啊,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出个主意,我再去实践测试下,回来给大家汇报

网友:
厂家吹牛??我也是白色的D10啊。。 新手还不敢飞远。

网友:
以前我黑D10都飞了500米,农村,田地。400的图传在500米的时候都还有信号,遥控接收超距反航了。后来在房子密集点的地方,100就图传就瞎了。白色的我还没测过。

网友:
两根天线最好垂直,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