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满载飞行时间 (视频更新)

楼主(2014-12-07):
配置如下:
QAV250玻纤机架 150g
银燕1806 2280KV 18g*4 共72g
银燕12A电调 8g*4 共32g
乾风5030正反桨 重量不算了吧
FMT 2200mah 20C 3S一块 12.6满电 171.9g
乐迪7通接收机10g左右
最小号塑料扎带6根约 2g
电池尼龙袋2根 大约5g
BB响一个 9g
总重:452g
暖气屋测试,总电压12.6V起飞20:16 BB响报警3.6V落地 20:33 留空时间17分钟。

昨天晚上固定好摄像头和图传,今天下下午测试满载飞行时间,还是那块电池充满后测试,如下图:

12.6-10.8V 13分44秒BB开始报警。

这是小Q刚来时七零八落的样子。

这是过了一会的样子。

这是刚刚装好的样子。

这是昨天晚上的样子,空机留空时间17分钟。

这是小Q现在的样子,满载13分多钟。

这是我自制的监视器,后面是RC805,两个锂电池组供电,一个供紫光的屏幕,另一个给图传接收,电池组是用三个18650串联再并联好平衡充接口做的,很耐用,12.6V看一个电影完事了还有11.3V呢,不愁外场没电了。

今天下午更新的飞行视频,3.6V单片报警,1:00起飞,14:30落地,留空时间13分半左右。

网友:
不错,地面站做的很不错

网友:
地面站多来点图

网友A:
请问QAV250玻纤机架 150g ,是在哪里买的,多少钱啊

网友B:
请问你的QAV250 加完摄像和图传后全设备及加上2200电池全重多少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QAV250玻纤机架 150g ,是在哪里买的,多少钱啊

飞扬QAV250 某宝一大推 其实KIMI的也不错的 最喜欢能折叠的 方便但是都是3D打印的 精度不高 比来比去还是QA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QAV250 加完摄像和图传后全设备及加上2200电池全重多少克?

我没有秤,只是按照买东西的说明书上给的重量叠加的,空机452g的话加上图传34.5g和一个700线摄像头13g,那就是499.5g 算一斤吧

网友C:
为什么我600克只有5分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秤,只是按照买东西的说明书上给的重量叠加的,空机452g的话加上图传34.5g和一个700线摄像头13g, ...

谢谢,我的700线SONY 带金属壳摄像头太重了,是59克,得买一人裸板700线了,图传600mW的应和你的重量差不多,我的机架加上808及SONY头和图传称重为470克,加1300电池为590克,加2200电池为650克,下一步得减减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600克只有5分钟呢

设备上多了600克设定电压3.6V 5 6分钟BB响就报警看来很正常了。

网友:
穿越机要火啊

网友D:
2204电机 2200电池+山狗+图传 630克左右 没新电池试  旧电池也是飞4 5分钟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4电机 2200电池+山狗+图传 630克左右 没新电池试  旧电池也是飞4 5分钟就响

山狗更重对这个小玩意,看来真得在FPV设备上选短小精悍的才能把重量减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