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练习的好方法

楼主(2014-12-07):
小弟我新手,想练倒飞,又要买倒飞架又重,后来就想到把所有通道调成和倒飞是一样,说白了就是正飞是用倒飞的手法,

网友:
模拟器是干啥用的?

网友:
我觉得这样练反而适得其反,练不好

网友:
我练习倒飞很简单,把飞机模糊看成绕三个轴转动,手机也画不出,心中只要标记机头一个方向,不管飞机什么姿态,熟记(也就是熟练)机头打杆的运动方向就行,简单的说标定机头为静止的参照物 。说的抽象但是一旦理解,其实很简单

网友:
我不是高手但是装个b:正飞和倒飞没有出入,不管正还是倒,打舵舵机的运动方向是一定的,正飞和倒飞紧密不可分离,不可分开看待,倒飞练不好只是正飞还不算真正过关,正飞滚瓜烂熟,倒飞上手不需要多久,刻意练习倒飞是错误的练习方法 。

网友:
练到后面你就知道自己错了

网友:
不要单纯的练习倒飞,3d是要求熟练的正倒转换

网友:
多练习模拟器吧

网友A:
模拟器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才是王道

正解

网友B:
让楼主练吧,万一是航模奇才呢~

网友:
只能说是个奇想,很奇。

楼主:
看来这样行不通

网友:
。。。。。。。奇思妙想

网友:
用小机呀,练熟了室内就翻,小炸不修,大炸好修,危险小!

网友C:
模拟器练条件反射效应建立后,你不用动脑子就能熟练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练条件反射效应建立后,你不用动脑子就能熟练飞行。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