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了,大伙看看。(之前坏了三个,已补外壳图片)

楼主(2014-12-07):
Qav250,1806电机。今天中午飞起来就有点怪,进行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但不放心,因为前天我刚升级完飞控固件,不飞了,回家联上软件,飞控也没问题,好了接电再飞。射了,大伙看看为什么会这样?能找厂家换吗?上图

网友:
质量不过关

网友A:
是电机的顶丝松了吧

网友B:
请问是什么电机, 是不是固定轴的米螺丝没有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电机, 是不是固定轴的米螺丝没有上紧

1806 KV230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机的顶丝松了吧

请问能修还是得返厂?

网友:
这质量太差了

网友A:
应该自己能搞定的,放平慢慢敲进去就是.要注意轴的台阶对准顶丝孔的位置,再把顶丝拧紧.记得上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自己能搞定的,放平慢慢敲进去就是.要注意轴的台阶对准顶丝孔的位置,再把顶丝拧紧.记得上胶

试过按进去,上紧螺丝,一飞又射

网友A:
顶丝打胶,你是不是没对准轴上的那个缺口啊

网友C:
哪个厂的电机

网友:
楼主玩嗨了,所以就射了。
这个我认为是质量问题,可以去找店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厂的电机

1806的电机最常见的品牌,我已坏了三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丝打胶,你是不是没对准轴上的那个缺口啊

你好,请问是用什么胶来打?

网友:
买质量好的吧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修还是得返厂?

上边两颗小螺丝,下边一个小弹片。自己就能搞定。弄好后,建议把其他电机都检查一下。

网友:
固定轴的机米螺丝松了。。或者掉出来了。。。
楼主可以把机米螺丝拧进去或者用高强度螺丝胶把转子粘在轴上。。。

网友:
这都能射,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用什么胶来打?

就高强度的螺丝胶

网友:
这个是厂家的责任!

网友:
自己没换过轴就射了就是厂家组装时工艺不过关。厂家不管的话就自己弄了吧,容易的!

网友:
啥品牌的,说说看。

网友:
中心轴有一个平面,止付螺丝没锁到这个平面都白搭

楼主:
牌子大家自己看看

网友D:
以為 是 射槳,, 想不到是射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為 是 射槳,, 想不到是射转子.........

射桨我就不发贴了。

网友:
高强度,低粘度胶,还第一次看到有这种射法的

网友:
涨姿势了,还能射转子

网友:
呵呵了,轴与端盖在合格的情况下应该是紧配的才对……

网友:
外壳轴哪里有个小螺丝,楼主螺丝没拧吧

网友:
LZ那个小螺丝没拧,外壳那个

网友:
电机不能在不平衡工况工作久,15000转要2mg左右。。貌似摔一次这精度就没了。

网友:
您好,非常抱歉给您带来的不便,已经私信给您联系方式,请尽快与我们联系进行返修。

网友:
这个烂电机   我已经烂了两次了   直接轴从根部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