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轻微自旋(自转)

楼主(2014-12-07):
今天试飞新制作的F450四轴NAZA飞控,起飞后飞行器GPS定点定高,机体有轻度自转现象,还有马桶效应现象,GPS也校准了,啥原因??

网友A:
飞机水平校准IMU?微调方向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水平校准IMU?微调方向舵试试?

IMU校准在家里做过,还需要在室外现场做吗??

微调方向舵是在遥控器上吗?我是天地飞7遥控,机身自转是顺时针转,我在遥控器上向左微调方向角,微调数值到800,快到头了才勉强不自转,我感觉还是哪里设置不对呀。

网友:
遥控没效好吧

网友:
罗盘有干扰!

网友:
校GPS的时候需要比较精确,我有的时候转的圈子稍微多一点点校准完了就会有轻微的自旋

网友:
遥控器方向舵微调最好不要动,重新上电后还会变。请重新安装GPS指南针模块,如果机身自转是顺时针转,逆时针转一定角度固定,然后重新进行GPS校准,这一步可在室外进行。

网友:
确认飞控的箭头及GPS的箭头是指向机头,做罗盘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IMU校准在家里做过,还需要在室外现场做吗??

微调方向舵是在遥控器上吗?我是天地飞7遥控,机身自转 ...

IMU校准时飞机水平   检查一下指南针模块是否精确指向机头 在室外校准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