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调试说明

楼主(2014-12-07):
最近在hobbyking上买的mwc板子终于到手了,multiwii_pro with mtk gps module multiwii 2-3,接上电发现5个灯同时亮,好不晃眼,简直要瞎了。这板子和我之前买的国内淘宝上的结构不同,有没有前辈用过这款板子的?求个安装调试说明。

网友A:
请问,这个是进口的吧,楼主打算用于哪种多轴?

对这个版本的 MWC 挺感兴趣的。传感器可能分别是:
ITG3205 陀螺
BMA180 加速度计
BMP085 气压传感
HMC5883L 地磁传感 但是,我不确定陀螺和加速度传感器摆放的方向与那个 328P 的飞控板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还需要改一下方向定义的代码,在 def.h 里面。

能否借飞控和多轴用一用,我调好后快递给你。
我在天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进口的吧,楼主打算用于哪种多轴?

对这个版本的 MWC 挺感兴趣的。传感器可能分别是:

还有借多轴的,mwc 基本就这样了,国外用的最多的应该是aio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借多轴的,mwc 基本就这样了,国外用的最多的应该是aiop

我现在设备还不完整,控都没有,只能先借大家的设备来调了。

以前有一台天地飞6A 72MHz,被朋友借去玩模拟器不还了。
正在纠结买华坑7e或者飞梦DIY或者FS9通或者其它什么控。

网友A:
挺喜欢这个配置的,想抄一下它的PCB。感觉DIY的话,平均下来一块板子(楼主图上的这块,不含GPS模块)能控制在100元以内吧。

估计可靠性方面秒杀现在的NAZA、WMK和A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设备还不完整,控都没有,只能先借大家的设备来调了。

以前有一台天地飞6A 72MHz,被朋友借去玩 ...

我擦..你这都什么不靠谱的朋友...D10吧.有自制固件..性能强大..通道还算够...价格便宜..主要是接收机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进口的吧,楼主打算用于哪种多轴?

对这个版本的 MWC 挺感兴趣的。传感器可能分别是:

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xp的电脑,我的电脑是mac air,装了个xp的虚拟机,但是上驱动的时候各种蛋疼,折腾了一下午始终识别出来我的板子,竟然卡在了ftdi那里,纵有千种手段也奈何不了它了。求借xp笔记本一台调试程序用,调好了我顺丰快递给你。我在北 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设备还不完整,控都没有,只能先借大家的设备来调了。

以前有一台天地飞6A 72MHz,被朋友借去玩 ...

我有个全新的乐迪7通,接收机和控全都给你,只要100,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进口的吧,楼主打算用于哪种多轴?

对这个版本的 MWC 挺感兴趣的。传感器可能分别是:

不知道算不算进口,香港那边快递过来的。传感器就那样了,估计都差不多,可能做工用料扎实一点,我之前在淘宝买过3快mwc的板子,都是调试的时候烧掉了。4个电调并联供电,没有将红线剪短的后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全新的乐迪7通,接收机和控全都给你,只要100,如何?

感谢楼主赠送我一套7通控,支持我们玩儿多轴!100元我从某宝付给你吧。企鹅:3I7I25379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算不算进口,香港那边快递过来的。传感器就那样了,估计都差不多,可能做工用料扎实一点,我之前在 ...

烧掉的板子能否也送给我搞研究。

如果修好了我快递回北 京,如果修不好就直接销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xp的电脑,我的电脑是mac air,装了个xp的虚拟机,但是上驱动的时候各种蛋疼 ...

有无可能是因为这块板子是大 陆产的,使用了盗版 FTDI 芯片?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供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0765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赠送我一套7通控,支持我们玩儿多轴!100元我从某宝付给你吧。企鹅:3I7I25379

好啊,明天弄个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可能是因为这块板子是大 陆产的,使用了盗版 FTDI 芯片?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供参考:

v5了,hobbyking要是这么弄了我非得在他们网站上回帖揭露此种恶劣情景,回头有时间了按照您的方法折腾折腾我的电脑试试。我现在的状况是接上去,在xp里一直是黄色的问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v5了,hobbyking要是这么弄了我非得在他们网站上回帖揭露此种恶劣情景,回头有时间了按照您的方法折腾折 ...

在那个黄色感叹号上单击右键 -> 属性,选“详细信息”。
下拉列表中选:硬件ID。

如果是:VID 0403, PID 6001 就是正常的,正常安装驱动就好。

如果是  VID 0403,但是 PID 是 0000,则可能是盗版芯片了。如果是盗版芯片,则说明这块板子可能是大 陆产。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明天查看一下

网友C:
刚在某宝上定了块长得差不多的板子,准备参照网上视频来调呢!楼主会出后续帖子吗?

楼主:
如果我能搞的定我的ftdi驱动的话,就出后续的帖子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刚在某宝上定了块长得差不多的板子,准备参照网上视频来调呢!楼主会出后续帖子吗?

请问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价格多少?

想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价格多少?

想参考参考。

是不是国产我看不出来。价格249,是2560处理器的,长得跟泡泡老师那个高配教程用的板子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2015-08-10):
引用 网友A:
挺喜欢这个配置的,想抄一下它的PCB。感觉DIY的话,平均下来一块板子(楼主图上的这块,不含GPS模块)能控 ...

成功 我买一块

网友A:
满是飞线的验证板搭好,已经飞了。

但是我不会画4层那么复杂的PCB,而且还打算做内减震,也不知该如何弄。只能等机会,请别人帮忙弄了。

遥控器已经得到了飞梦的赞助,一台6通,一台8通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是飞线的验证板搭好,已经飞了。

pid参数不会调  晃动的厉害 你的能让我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