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升级原厂玻纤头罩金属十字盘lynx金属舵机齿MH传动轴

楼主(2014-12-07):
地平线180CFX绝对称得上是史上最强小机,传承了大机结构的它有着金属碳纤维的机身,强度极高的黑色加强齿轮组,凤凰15A定速电调,带自旋补偿手感极为优秀的三轴接收系统,传统结构舵机,再加上3S动力系统,绝对有着傲视群雄独孤求败的气质有木有。
入手以后配合spektrum的控通过回传调节好舵机中立点和其他参数,在室内悬停了两三电,感觉只有一个字:爽!
于是迫不及待地带着五块电池赶着入冬前最后一个暖天无视外面25km+的风速,出去试飞。
老老实实悬停航线两块电熟悉手感以后,手开始痒起来,开始3d。180虽然是小机,却有着大机的手感和风范,动作稳、准、狠,就连钟摆做起来也毫不费力。
孔子曾经曰过:做人不能太嘚瑟。果不其然,突然一阵妖风吹来,啪....全油门撞地球。损失:头罩、大齿、脚架、尾传动轴的头、尾管、两个舵机输出齿,对于这种程度的炸机来说,损失不大。
得了,回去买配件修吧,无奈180实在太火爆,配件各种断货。怎么办?只能被迫升级了。

其实原装十字盘没坏,换了金属的纯粹是因为第一次看原厂出小机金属升级件,买来尝尝鲜

MH的传动轴,双轴承实心碳杆+铝合金头,下次炸机要扫伞齿了

原厂玻纤头罩,小机领域也是第一次出

换上金属舵机齿后的效果

原厂头罩看着还行

无奈修完外面已经是寒风阵阵,小机之王就先摆在家里看看吧,等暖和了再出去大战三百回合。

网友:
这一下不低于200吧

网友A:
200?楼主这改件加损失件。。。合起来估计得有3个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楼主这改件加损失件。。。合起来估计得有3个200

只是估算炸鸡常规配件肯定不算升级件呐

网友B:
180出来我也在关注,买个新控倒没什么,关键是配件的价格我望而却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出来我也在关注,买个新控倒没什么,关键是配件的价格我望而却步啦

配件国内还没到货,到货以后价格会比美国低。180配件定价本身就比之前130之类的低,每包又是双份,所以实际价格完全可以接受,可以放心购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件国内还没到货,到货以后价格会比美国低。180配件定价本身就比之前130之类的低,每包又是双份,所以实 ...

我在X宝上面那个商家那里看的价格还算蛮高的,可能是香港那边而已吧,希望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X宝上面那个商家那里看的价格还算蛮高的,可能是香港那边而已吧,希望如此

那家价格不靠谱的,180他们卖1800多,国内最便宜1280,配件也是一样

网友:
炸机正常的。

网友:
我在香港那買双轴承实心碳杆+铝合金头
對換和MH價格是一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件国内还没到货,到货以后价格会比美国低。180配件定价本身就比之前130之类的低,每包又是双份,所以实 ...

舵机金属齿请问是用的何款?

网友:
头罩多重?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可以尝试

网友D:
不错就是不知道好飞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出来我也在关注,买个新控倒没什么,关键是配件的价格我望而却步啦

整机不用改装。。。而且配件都是双份的价格,所以并不高,能接受

网友:
等待配件情况完善了要试试,不过控的话会不会和14手感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金属齿请问是用的何款?

用的是lynx的金属舵机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就是不知道好飞不楼主

毫不夸张的说,是我飞过的小机里最好飞的,而且我可以保证近一年内不会有其他小机比它更好飞。
因为三轴的参数可以调,所有可以调出自己喜欢的手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毫不夸张的说,是我飞过的小机里最好飞的,而且我可以保证近一年内不会有其他小机比它更好飞。
因为三轴 ...

哦谢谢楼主

网友E:
請問他的3軸是如何調整?還是跟130X一樣要看燈號?

网友:
我感觉像看广告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他的3軸是如何調整?還是跟130X一樣要看燈號?

是通过控的第七通道通过摇杆调整。如果是spektrum的控可以通过回传看到各个参数的数值。

网友F:
我也在关注HCP100S 无刷版,两台有得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关注HCP100S 无刷版,两台有得拼

表示持怀疑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通过控的第七通道通过摇杆调整。如果是spektrum的控可以通过回传看到各个参数的数值。

謝謝你~

网友G:
小鸡 我看一个亚托250足以。无论精度 做工 可以说没有能赶得上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鸡 我看一个亚托250足以。无论精度 做工 可以说没有能赶得上的了。。

不敢苟同,亚拓250我也有,但是觉得并不如180,原因如下:
1、尾巴不尽如人意,很容易金鱼尾
2、重,飞起来不如180轻盈跟手
3、炸机成本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敢苟同,亚拓250我也有,但是觉得并不如180,原因如下:
1、尾巴不尽如人意,很容易金鱼尾
2、重,飞 ...

1,我有天龙的250和亚托的250pro, 陀螺仪用过xyz和k8 真是没有金鱼尾
2, 级别不同自然是重。
亚托250pro的金属件非常多有利有弊,利是加工精度高,整个机架非常精致。弊是金属件多自然重量上去了。
这个180都升级金属件的话,估计也重。而且现在亚托新出的250换用了不少塑料件和陀螺仪接收机合二为一,重量应该减少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我有天龙的250和亚托的250pro, 陀螺仪用过xyz和k8 真是没有金鱼尾
2, 级别不同自然是重。
亚托250 ...

我所说的重并不是两机直接比较的重,而是针对自身动力而言。180可以非常轻松地完成钟摆甚至自旋钟摆,而250就很难实现了。
Helifreak上很早就有玩家拿两机做过比较,结论也是一样的。

网友:
小鸡大坑。。。

网友:
请问楼主,这样改下来起飞重量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