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鹰眼是怎么了?

楼主(2014-12-07):
本来充满了  到了飞场之后竟然一点电都没得 回家充电的时候根本充不进去 很关键的是竟然一直在开机关机  充了一会后连接图传也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外接过电池 都是用得自身的电池 而且电池那显示一个红色的x

要是那样的话真有可能得开机检查电池及内部电路状况了,楼下高手继续。

网友:
这个鹰眼我有一个,自带电池时间太短,根本无法使用,建议弄个5V降压模块接3S供电吧,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又要掏钱修了。

网友:
坏了坏了。。

网友:
检测检测电池看看还有电压不

网友:
我有一个可以拍30分钟啊  买的时候送了降压模块接上动力电就想拍多久都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降压模块

网友:
可能电池过放保护了,放一段时间再冲电

网友:
量量是不是上一次使用时过放了

网友:
直接接受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