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航拍,果冻了

楼主(2014-12-07):
电机
已经换成了朗宇x2212,桨用的是ATG仿APC桨,花科尔G 2d
云台
,但是果冻依然非常明显,请问各位有什么改善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A:
桨换APC,机架刚性增强,改进减震结构,或者就是改进减震结构

楼主:
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原来起飞之前螺旋桨还没转就有果冻,这个是不是就是云台的问题了,云台应该如何调整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