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穷人OSD的进来看一下~通过穷人居然不显示OSD信息

楼主(2014-12-07):
我先描述一下情况。穷人OSD刚到我手上的时候是好的,那时候用的808和200mW图传,今天换了700线摄像头,和TS832。就是从比原来多了一路电源从OSD接到了摄像头上,其他线都不变,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居然只显示图像,没有OSD信息。穷人OSD红色指示灯是慢闪的
我怀疑是视频制式的问题,在鹰眼上调过了制式,都没反应,因为无法看到OSD信息,所以无法再OSD端口调制式。各位怎么看呢?
穷人OSD不知道有没有一键还原,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难道是OSD供电不足?

网友:
长按按键

楼主:
试过了,还是只有图像

网友A:
有的摄像头不支持osd

网友:
买前问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摄像头不支持osd

那个产品介绍里写着支持OSD的

网友:
恩,有的商家下面介绍会说,

网友:
osd你接回原来的镜头呢?鹰眼

网友:
我的摄像头也不支持

网友:
应该是摄像头制式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和摄像头没关系吧,估计还是制式的问题,要么就是穷人osd固件出错了

网友B:
摄像头居然还有不支持OSD 的,倒是头一次听说,什么摄像头那么牛逼,连OSD 都敢不支持
难道没人觉得这个TS832 接线有点怪异吗

网友:
楼上利害,应该是线没接上吧

网友:
你应该接回原来的设备,重新试一下,先排除是不是设备本身的问题才能知道问题是出现在那里,另外可以的话,杜邦线换一下,别是线的问题

网友:
接线是看起来不大对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视频制式问题。双击OSD按钮就可以切换制式~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居然还有不支持OSD 的,倒是头一次听说,什么摄像头那么牛逼,连OSD 都敢不支持
难道没人觉 ...

线是对的,灰色是地线,黄色是信号线
借了OSD视频要接在OSD上面而不是图传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制式问题

网友C:
摄像头制式问题或者是你按乱了设置(如更改了波特率)。长按2秒以上进入菜单,找到出厂模式(倒数第二项),长按确定,可以恢复。不过你如果乱按,可能修改了设置,很长时间找不到,不要急,需要多按几次才能进菜单,我经常遇到,今天还遇到过,经过多次操作(有时还要重新插电)才能进入菜单修改了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制式问题或者是你按乱了设置(如更改了波特率)。长按2秒以上进入菜单,找到出厂模式(倒数第二项) ...

谢谢,我的是视频制式问题。长按OSD两秒可切换制式,还算很智能

网友D:
问下你的PMU放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你的PMU放在哪里了?

精灵1没有PM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