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样的涵道PNP?

楼主(2014-12-07):
想入手架涵道,参数如下:EPO材料,金属收放起落架,带襟翼系统,全动水平尾翼,垂尾可控,矢量喷口;
要是带减速伞或减速板就更棒了,有这样的涵道PNP飞机吗?

网友A:
印象中满足这所有条件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满足这所有条件的没有

是的,好像只有EPS材料的满足这些条件,为什么不用EPO呢?!

楼主:
航域90涵道F18如何,就不是全动平尾,不知道能改不?

网友B:
楼主入涵道机主要诉求是什么?是像真还是速度还是运动?
航域F18带单独襟翼,喷气声浪不错(结合多叶涵道),起降也较轻松,就是起落架比较差,矢量最好不要用
要速度可考虑90毒蝎,EPO材质的运动机,除了矢量和全动尾翼外其他都符合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入涵道机主要诉求是什么?是像真还是速度还是运动?
航域F18带单独襟翼,喷气声浪不错(结合多叶涵道) ...

好飞,极度像真是我想要的

网友:
飞翼 的Yk130、F16

网友:
看看飞翼的su35吧,比较适合你

网友B:
苏35没有单独襟翼(但可以使用襟副翼混控+尾翼差动),有全动尾翼、垂尾可控,矢量喷口,收放起落架,
PNP配置的速度可以到190以上,飞花样动作也适合,就是声音难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35没有单独襟翼(但可以使用襟副翼混控+尾翼差动),有全动尾翼、垂尾可控,矢量喷口,收放起落架,
PNP配 ...

也非常喜欢飞翼的SU35,就可惜是EP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