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效率问题

楼主(2014-12-07):
各位
愤鸟
好,我是
小鸟
,我以前玩直机,现在上了多轴,配置如下:轴距680,
电机
3508 380KV(朗宇),电调40A,NAZA-V2飞控,问题如下:
1、我应该配多少尺寸的浆呢(效率)?
2、木浆、碳浆、塑料浆哪个好?
3、我好像听有人说有配置效率的软件是吗(
182370294@qq.com
),谢谢?

网友A:
看朗宇给的电机参数图,配个差不多的桨就行了,APC首选,木头的偏重,3508用不着,碳的平衡性一般,别看效率,首选的是机子性能,别想着省油

网友B:
中鸟飞过,不知道啊

网友C:
这个配12寸碳桨最合适了,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