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APM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2-07):
想请问一下 APM的PID设置里面有个航点导航 设置

上面有个速度加 是不是指的上升速度?数字越高说明上升速度越快吗?
还有 速度减,是指的下降速度吗?数值越大是不是下降越快呢??
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打GPS定点飞的时候 为什么高度只能飞到200米左右 就不上去了?油门已经加到最高了!!

网友A:
高度只有200米是不是设置了电子围栏

网友:
那里貌似是自动航线飞行的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只有200米是不是设置了电子围栏

围栏功能是关闭的!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这里设置是auto模式中的速度

网友B:
你理解的是正确的。而且这个参数在Landing模式也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的是正确的。而且这个参数在Landing模式也生效。

在GPS定点模式同样是有效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GPS定点模式同样是有效的啊

英文版wiki的定点模式里面有介绍 最后一个参数是限制定点模式速度的

The maximum horizontal speed of the copter during loiter mode can be adjusted with the Loiter Speed (aka WPNAV_LOIT_SPEED) parameter

还有定点以及定高模式的最大上升下降速度是2.5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