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SU27的重心在哪?

楼主(2014-12-07):
(技术栏目请勿谈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网友:
飞机那里买的 给个连接

网友:
这飞机多大?给个连接看看吧。

网友:
尽量压好头,我的不知道重心,起飞就炸了

网友:
正常是机翼的前3/1左右位置

网友:
一般不都出厂时标注重心点吗?

网友:
皓叶老机器啊 经典。

网友:
改尾推飞过。但没飞起来就炸了。原因不明,也懒得修了。

网友A:
身边有老手让他帮忙判断一下不可以了,然后起飞上天再做调整,一般在机翼前1/3处。

网友B:
这款鸡鸡在淘宝上100多点一架,改过尾推,很暴力,重心大概在中间那根可以弯曲的碳杆那

网友:
我才有一架,不过没涂装的,准备改单涵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身边有老手让他帮忙判断一下不可以了,然后起飞上天再做调整,一般在机翼前1/3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鸡鸡在淘宝上100多点一架,改过尾推,很暴力,重心大概在中间那根可以弯曲的碳杆那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