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四轴650 sport首飞纪念 ^_^

楼主(2014-12-07):
新装完的飞越新款650 sport机架的四轴,发贴庆祝一下。
这里吐槽一下这机架的电动收放脚架,卡死卡死... 花了不少功夫,电磨,锉刀全用上了,终于解决了。
今天北 京风不小,飞控用手动模式。

网友A:
膜拜啊,第一次见三叶15寸桨,重量多少啊,电池多大啊,能飞几分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拜啊,第一次见三叶15寸桨,重量多少啊,电池多大啊,能飞几分钟啊?

视频里有啊,整机为2.060kg + 狗3(75g) + 云台(200g) = 2.3kg,  电池如果上6S 5200mAh约 0.8kg

所以起飞重量应该要3.1公斤
估计续航时间15分钟没问题,具体还没试,北 京天天气冷了,可能得等明年了。

网友B:
今天飞了5块电池..我差点冻死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飞了5块电池..我差点冻死在外面....

是的,今天我还下午两点左右找有太阳的地方,也只有5度,测试用的只是一块老电池是6S 2600mAh,满电起飞十几秒NAZA直接低电压保护下降了,看了一下电压直接掉到了21V以下,。不得以只能切到手动模式,不然都飞不了

网友C:
请问LZ这个三叶桨哪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Z这个三叶桨哪能买到?

飞越刚刚上市的三叶桨夹,视频开关有说啊!

网友D:
放这么多灯不担心电量很快就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这么多灯不担心电量很快就没了吗

这灯功率估计总共也不过10W吧,对飞机还说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刚刚上市的三叶桨夹,视频开关有说啊!

找到了,谢谢你朋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越刚刚上市的三叶桨夹,视频开关有说啊!

品質如何?會震動嗎?

因為看有同好裝了折槳後果凍吃到吐,想說先看看要不要下手
不然每次拆槳都好折騰啊

网友F:
电池 提前用 暖手宝 或者暖贴 暖上,冬天必备,如果可能  拿出来热乎的电池 直接 报上保暖套,再上飞机,很好用,楼主可以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 提前用 暖手宝 或者暖贴 暖上,冬天必备,如果可能  拿出来热乎的电池 直接 报上保暖套,再上飞机,很 ...

嗯,谢谢!不过冬天关键是人受不了,基本只能室内玩小机,喜欢玩模拟器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品質如何?會震動嗎?

因為看有同好裝了折槳後果凍吃到吐,想說先看看要不要下手

这个还没真正上云台相机试,暂时没什么发现!震动方面主要是桨平衡,这个都要做的
折叠桨做工还不错,比较“高大上”

网友G:
三叶折叠桨不错,效率比双叶的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叶折叠桨不错,效率比双叶的高多少???

这个没条件比较了,因为没有双叶桨时候的数据
不过三叶桨比二叶桨好看倒是真的

网友:
脚架有无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里有啊,整机为2.060kg + 狗3(75g) + 云台(200g) = 2.3kg,  电池如果上6S 5200mAh约 0.8kg

所以 ...

飞越的机架不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条件比较了,因为没有双叶桨时候的数据
不过三叶桨比二叶桨好看倒是真的

嗯,确实要好看

楼主:
这机架的脚架用的并不是舵机驱动,主要是要处理好限位和润滑。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机架的脚架用的并不是舵机驱动,主要是要处理好限位和润滑。

我也有个蜗杆的  虚位大的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个蜗杆的  虚位大的吓人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电动收放脚架,本来这架也只是平时娱乐练习用的,一分钱一分货,不能期望有多好,只能是目前除了比较折腾外,其它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电动收放脚架,本来这架也只是平时娱乐练习用的,一分钱一分货,不能期望有多好,只能是 ...

玩飞机就是要爱折腾

网友I:
电动脚架需要bec么   怎么安装的能分享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动脚架需要bec么   怎么安装的能分享一下么

电动脚架有一个标配的控制器,安装很简单,支持3S~6S供电

网友J:
北 京还能飞吗,不是全城禁 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北 京还能飞吗,不是全城禁 飞吗

APEC期间是的,现在过了

网友K:
这个机架有电池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机架有电池板吗

有,是类似云台一样悬挂在下面的,但上板没有飞控的安装位,下板也很难安装飞控,得自己想办法。

网友:
详细配置

楼主:
视频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拜啊,第一次见三叶15寸桨,重量多少啊,电池多大啊,能飞几分钟啊?

今天测了一下续航时间,没上狗和云台,轻300克。6S5200ma的电池,正常飞行17分钟,下来3.75V。估计全上的话15分钟,续航时间有点短。

网友L(2015-01-07):
朋友 这个机架可以用3508 12寸 4s520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朋友 这个机架可以用3508 12寸 4s5200吗?

这个我不清楚,得看电机的安装孔的规格了。我用的是朗宇411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