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现在这个品牌最新的遥控器是那种

楼主(2014-12-07):
at10这个控 现在还只能专用的接收吗  还是10通的那个接收  ,不能用6通的吗  ?

网友A:
您好,乐迪AT10现在也可以用9通接收机的,外型更迷你,带S.BUS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乐迪AT10现在也可以用9通接收机的,外型更迷你,带S.BUS功能的

请问  能说下   10通  和 9通接收机的    外形尺寸吗  谢谢了  看了视频  看着比天9的反映快,  不知道其他性能怎么样  很想入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乐迪AT10现在也可以用9通接收机的,外型更迷你,带S.BUS功能的

AT10搭配R9D也能使用SBUS吗?是AT10本身支持SBUS还是只要搭配支持SBUS的接收机就行了?
使用SBUS功能只跟接收机有关还是也跟控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10搭配R9D也能使用SBUS吗?是AT10本身支持SBUS还是只要搭配支持SBUS的接收机就行了?
使用SBUS功能只 ...

AT10搭配R9D是可以正常使用SBU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能说下   10通  和 9通接收机的    外形尺寸吗  谢谢了  看了视频  看着比天9的反映快,  不知道其 ...

R10D   尺寸:长**= 50*32*15  MM,
R9D 尺寸:长*宽*高=43*24*15  MM,第九通道为sbus接口;
R10D&R9D都是全通道3ms极速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