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500十字盘调平器怎么切换

楼主(2014-12-07):
买的飞越450-500十字盘调平器。直接使用在450上 ,但是怎么用在500上?500的主轴肯定插不进去啊?

网友A:
  大套小! 大口径的适合500主轴!小的适合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套小! 大口径的适合500主轴!小的适合450!~

阳台侠,小套拿不下来啊。小套就是第二图银色那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台侠,小套拿不下来啊。小套就是第二图银色那个吗?

  试试加热后压出来~

网友:
额,我每次都是游标卡尺量长度的,话说没必要用这个。。你别心疼调中心点啊,就算伤舵机,也比这样用眼看来得快

网友:
用比450主轴粗点,比500主轴细点的筷子从下面把里面的内套顶出来,内套和外套中间是靠一个O形圈固定的

网友:
这类老式的十字盘调整器最蛋疼~~~

C卡调整器才是王道~~~

网友:
目测上胶了

网友:
顶出中间的小套!

网友:
调平已经弃用,磁铁+铁丝方便

网友:
肉眼,反正飞的时候还是要调整的,实际飞行不是水平的

网友:
估计等你把450飞好,上500的时候。。那个中间的小套就自己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