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手电钻重绕转子

楼主(2014-12-07):
找不出问题,就是工作不正常,拆开转子绕组重绕吧
两个多小时,完工了。

楼主:
线号比原来粗,匝数比原来少一半多。准备改成110v的。装上试了一下,可能接线相位角不对,需要重新连接引线。没时间了,以后再弄吧

网友:
当年绕过吸尘器和切割机转子,最难就是绝缘,使用热固绝缘漆需真空加压无条件只能普通绝缘漆,还有平衡问题,绕制的切割机转子就是振动太大。这玩意配件不贵才几十元有出售的就不必要自己绕它。

网友A:
     怎么没看见垫绝缘纸?电炉会把换相片胶连部分烤坏,我是直接用刀铲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见垫绝缘纸?电炉会把换相片胶连部分烤坏,我是直接用刀铲干净的,

还是原来的绝缘垫纸

网友:
楼主着实在强大。佩服佩服。。

网友:
我砂轮机少了,能帮忙绕线圈吗?
150W的

网友:
动平衡怎么找正

网友(2015-03-13):
换向器怎么焊接?用锡焊恐怕不行吧?

网友:
锡会被甩掉的………………。。。。。。。……。。。…。………

网友:
饶得没有用

网友:
整流子的绝缘云母都烤坏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