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模友apm结合天7通道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12-07):
本人天七只有一个三段开关,三段开关设置了自稳,定高,定点,然后利用混控的方式设置了K1自动返航并降落,即将要入手两轴狗台,想通过6通旋钮通道控制云台俯仰,但六通道在前面混控已经被占用,对于可编程混空我也是一头雾水,剩下一个7通道弹簧开关闲着,怎么设置既能又能利用两段开关控制自动返航,又能利用6通道控制云台俯仰,求教各位模友。

下图是可编程混控3设置,不知有没有必要。

网友A:
花60返厂换新版的天七吧,两个三段,加一个旋钮,啥飞控都能用了,而且旋钮直接调节云台,更合理!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B:
在哪里有这个活动?以旧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60返厂换新版的天七吧,两个三段,加一个旋钮,啥飞控都能用了,而且旋钮直接调节云台,更合理!

老版的不能设置了吗

网友C:
三段开关与两段开关混控设置APM的六个不同模式就能包括自动返航降落,六通道控制云台,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有这个活动?以旧换新?

返厂,更换接口板,三段开关,我两个天7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段开关与两段开关混控设置APM的六个不同模式就能包括自动返航降落,六通道控制云台,我就是这样的

哦,谢谢,能留个扣交流吗?2396725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