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开不了机 我是一个人吗?发射天线靠近指南针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4-12-07):
双十一买的机子也是新遥控,昨天晚上升级固件版本安装提示失败,然后灯熄灭,然后就再也开不了充电指示灯是正常的,连接软件已经读不出固件版本,升级过程中肯定不会手贱去断电,不会这么脆弱吧

图传天线靠近指南针有没什么大问题

显示屏在H3-3D云台开启后会有波纹一闪一闪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
人品差,,返厂吧。

网友A:
先把遥控充好电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990&extra=page%3D6

图传水波纹消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遥控充好电再试一下。

大量的电, 不是电的问题,而且充电正常,  应该是升级过程中有BUG

网友C:
升级失败,试试将调参软件删除重装,然后再次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失败,试试将调参软件删除重装,然后再次升级。

我只能说你比大疆技术牛,因为他们都没有提供这个方案,只说让关机和换电脑重试,     谢谢你  差点准备返厂了   ,不然要寄快递收快递 多麻烦的一档事儿

网友:
旁边的大宝SOD蜜对飞控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