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个180cfx尾管

楼主(2014-12-07):
看到有碳尾管,弄一个来玩玩。轻了快1g

网友A:
精度怎么样?我原装尾管尾轴和主轴不垂直。

网友:
这个碳纤维尾管是CNC加工的,精度肯定OK,原厂尾管的虚位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精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怎么样?我原装尾管尾轴和主轴不垂直。

不垂直的原因是尾垂那个定位销被磨细了,和尾管那个定位孔之间有虚位。
我拆开看,被磨细的原因是工人组装的时候不仔细,装偏了,然后不断的晃,就越来越细,恶性循环。
有些一开始出厂就正的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精品
PM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垂直的原因是尾垂那个定位销被磨细了,和尾管那个定位孔之间有虚位。
我拆开看,被磨细的原因是工人组 ...

原厂管不光是定位销顶端细的原因,本来那孔和槽就不在一条线上。这个碳管除了开孔准确,孔比原厂的调小了一点,和定位销有比较好配合。另外直径要比原厂的粗一点,插入尾波箱比较紧,这样就不容易转动。

楼主:
在淘宝二手里搜索 地平线 180cfx 尾管

网友:
看样子是用3k碳纤卷管加工的

网友:
看起来很骚嘛。。。

网友(2015-03-06):
7*6mm碳纤尾管吗?